[Phison] ps3111工具不支持的颗粒能添加id吗?

楼主(2020-09-29):
东芝15nm tlc,但是跟支持列表里的id不同,所以没法直接开,有办法添加id吗?

网友A:
3111没参数没法开。换AS2258吧,参数可以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3111没参数没法开。换AS2258吧,参数可以改。

tsop的,拆焊太麻烦了,我也没板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tsop的,拆焊太麻烦了,我也没板子

换主控就行。

楼主:
有道理啊,我怎没想到,不用改跳线直接对换就行了啊

网友B:
有些板子缺个复位LDO,丝印M73之类的,这种板子换了点序开不了开,有这个LDO的点序板子换了3111待机不复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些板子缺个复位LDO,丝印M73之类的,这种板子换了点序开不了开,有这个LDO的点序板子换了3111待机不复位 ...

就是很常见的oem用m2的版型,不知道有没有影响

楼主:
换主控之后能认盘,但是没有id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些板子缺个复位LDO,丝印M73之类的,这种板子换了点序开不了开,有这个LDO的点序板子换了3111待机不复位 ...

看来不行,看不到i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