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求助,2246en开卡报Download ISP Fail(41)/(10) 怎么搞?

楼主(2020-09-29):
求助各位大神,开卡报Download ISP Fail,是啥原因,怎么解决呢?

CE分布图如下,好像也没问题

开卡设置如下图

网友A:
换版本试试。不行就给颗粒降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版本试试。不行就给颗粒降频。

试了一把Q0824A也是报Download ISP Fail,P0219B报Download MPISP  Fail(36)/(02)。
怎么给颗粒降频?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试了一把Q0824A也是报Download ISP Fail,P0219B报Download MPISP  Fail(36)/(02)。
怎么给颗粒降频? ...

参数第46位的26,改了23,再不行再往下改。
对了,你咋不勾上cache program?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参数第46位的26,改了23,再不行再往下改。
对了,你咋不勾上cache program?
...

改了23,测试卡pretest:sweat:大神,还有主意不?

网友:
换软件版本,我试过换了3个版本后直接就好了。。

网友:
首先你这设置也有问题,其次开卡前,先测试下缓存.其次不会改.set文件里的参数添加,既然能识别到颗粒,说明颗料没问题,板子支不支持这个颗粒,电压也是个问题。 主板支持单颗几CE,也没搞清状态。都没搞清楚颗粒详情,就贴上去。

网友:
不要短接着开卡,短接完识别就可以断开了

网友:
CE认全了并不代表焊好了,加的那几颗加焊一下试试,我前面遇到一个就是加焊闪存,然后开过了

楼主:
谢谢各位,找到原因了,又一颗整个通道的CE炸了。
这下世界清静了,同时炸了2颗粒的同一个通道,把这两颗当做一颗来用

网友(2021-04-07):
感觉都是高手

网友(2022-01-21):
各位大神厉害了,小仙受教了

网友B(2025-01-18):
可能要补spi,一般补spi后秒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能要补spi,一般补spi后秒过。

看我帖子我也同样问题,现在已经拆了贴了俩46x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