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修中兴ZXD2400电源

楼主(2020-09-29):
朋友拿来改装可调充电器的,买了改装套件,接电一试坏的,拆开一看保险爆了,测mos击穿。买mos,几天后来了mos,换上串灯泡试了一下面板等亮故障红灯,心想差不多没事直接上电吧,上电正常转,还没拿好万用表测输出电压,啪的一声跳闸了。这里开始走弯路,拆散了好个测,二极管  可疑电阻 大一点的三极管,全好的,机械的换上mos,突然想到上一次改台达4856电源,空载200多瓦,我就想啊如果这么大功率的电源里面的电容那么大,串个灯泡也阻止不了boom反而是个累赘,索性输出接好万用表,输入插功率表,功率表接插排,打开手机录视频,怀着可能boom可能正常的心态按下了插排开关,结果录了一分钟也没炸,输出正常指示灯正常。总结一下,提个醒:维修大功率开关电源不能串灯泡防炸,串了反而会炸移相全桥。

楼主:
维修大功率电源不能串灯泡防炸,串了反而会炸移相全桥

楼主:
第三遍:大功率电源不能串灯泡防炸,串了反而会炸移相全桥

网友A:
我有一个也坏了,二手几十块给卖了,结果人家给修好了,说是虚焊~~

网友B:
有个正常的,楼主帮我改个可调行不

网友:
这种带风扇的灰尘应该很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个正常的,楼主帮我改个可调行不

等我这个改完再说

网友:
刚改了一个,焊一些比芝麻小一半的贴片,彻底没脾气了,没动手之前自我感觉不错,总觉得从14、15岁开始摸电烙铁,没问题,结果可能眼睛不行了,太难了,花了6、7个小时终于改装完成一个,如果让我再改一个,不,不想再改了,东西是不错的

网友(2021-06-02):
楼主你好,我有一个2400-4.3  有电压指示灯也正常,就是一带负载就亮红灯 电压就掉到20多付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第三遍:大功率电源不能串灯泡防炸,串了反而会炸移相全桥

那是你灯泡串小了 这种电源最少200W灯泡起步,全桥正常以后,要串1000W以上的电炉之类的东西测试。确定没问题再直通

网友(2021-07-06):
引用 网友A:
我有一个也坏了,二手几十块给卖了,结果人家给修好了,说是虚焊~~

你灯泡串小了~~~200W以上 400W左右的灯泡合适

网友(2023-04-22):
引用 网友A:
我有一个也坏了,二手几十块给卖了,结果人家给修好了,说是虚焊~~

软不软?

网友:
带主动pfc的串灯泡没有用,不能用灯泡大法

网友(2025-02-14):
还是自耦调压器维修法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