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拆一个多功能硬盘底座

楼主(2020-09-29):
一个多功能硬盘底座,这个本来是借来准备开卡我那个固态硬盘的,听说固态硬盘开卡要插硬盘盒通过USB连接到电脑才行!不过我今天把固态硬盘插在主板的硬盘口开卡成功了!所以这个底座没用上,拆开拍几张图给大家看看吧!拿我的老硬盘插上试试效果!ide的就是非常相当的不太好插入,需要找眼儿才行!

网友A:
都是串口硬盘的天下了,想找到个并口也难了

网友B:
通吃啊,不过IDE接口的盘应该基本绝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是串口硬盘的天下了,想找到个并口也难了

难道说我正在使用的易拓80G海量储存设备落伍啦!我那个软盘驱动器倒是很长时间没有使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通吃啊,不过IDE接口的盘应该基本绝迹了。。。

我的硬盘就是ide的,主板上没有ide接口就需要这样的座子才行

网友:
用料不错,有一个长方型芯片品牌,我在一个USB分线器HUB也见过。好像硬盘竖放,里面的液压轴承受力可能不太好,有点影响磁头写数据速度,拿来导出数据导电脑里临时用也不错,长期用建议横放硬盘。

网友:
你好,楼主的麦科信to1104还在吗?能否帮我拍下保护板上下两面的清晰图片,最近在研究怎么自己做一个,老款已经没货了。。。。

网友:
最近把1998年的2G硬盘文件给倒出来了。

网友:
这个应该可以对拷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