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io] MAS0902/MK8215/CS1802开卡教程

楼主(2020-09-29):
刚才看到有坛友问0902怎么搞,正好手头有b17工具也开过,就来个抛砖引玉联芸的工具比以往jmicron和MK8115的工具可调选项多了很多,这是首页,直接识别闪存选择对应的就好

test items这一页比较重头了,先讲RDT,按下图设置,没说的我也不懂,我觉得可以不改,设置完了点start写入之后跟慧荣一样,拔下来插到hub上跑,跑完了电流会变小。

开卡部分,一般来说选自动就行,如果没跑rdt可能要选擦除或者继承使用坏块,不行就都试一遍,省下来的固件页面没什么好改的,跟JMF差不多,像我这样设置一般没问题,设置完开卡就行

完结撒花,求打赏

补充内容 (2021-2-18 23:01):
不同工具的para结构不一样,要么等整包,要么拆颗粒,单纯添加bin没用,别跟帖求了

网友:
谢谢大佬,非常感谢

网友:
mark一下,8215主控手头还真有一个23333333

网友A:
一直没有找到温度选择原来在这里,手头有个M2,听说这个支持2T,厉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直没有找到温度选择原来在这里,手头有个M2,听说这个支持2T,厉害了

对,这个支持32ce,但是tlc/qlc时代一般用不到那么多ce吧

网友B:
能开l BOKB 吗? 我这个开BOKB 提示缺少文件,准备换B17颗粒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开l BOKB 吗? 我这个开BOKB 提示缺少文件,准备换B17颗粒再试试

主控是支持的,但是没工具,而且不知道跳线规律

网友:
求开卡软件,12734674@qq.com

网友:
求开卡软件  185308390@QQ.COM 谢谢楼主

网友:
软件求一份,lishengmao@qq.com 谢谢

网友:
求开卡软件 lishengmao@qq.com,谢谢楼主

网友:
maxio mk8115 8125 mas0902开卡软件下载地址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1t1b5SHzK6-Ue_34ktdbMQ
提取码:1234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dTfCUCP3w-pVJ4l_w3vjsg
提取码:1234

网友:
引用 网友C:
求开卡软件   谢谢楼主

MAXIO MK 8115 MK8125 MAS0902开卡软件下载地址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1t1b5SHzK6-Ue_34ktdbMQ
提取码:1234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dTfCUCP3w-pVJ4l_w3vjsg
提取码:1234

网友:
MAXIO MK 8115 MK8125 MAS0902开卡软件下载地址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1t1b5SHzK6-Ue_34ktdbMQ
提取码:1234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dTfCUCP3w-pVJ4l_w3vjsg
提取码:1234

网友:
大神,我照猫画虎也不会

网友:
B17A06007  /  MT29F2T08EMHAF (4CE)

网友:
CBCBB227 MT29F256G08CBCBB

网友D:
楼主能告知用的什么桥接开卡的么?1153e还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能告知用的什么桥接开卡的么?1153e还是什么?

不挑桥,能开慧荣就能开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