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机 暴风TV45xs 大面板液晶电视换背光教程

楼主(2020-09-29):
情况开机黑屏,电视下面的电源灯还亮!电源部分正常,要就是背光坏了,要不就是驱动电路。因为电视用了5.6年了吧,基本可以断定是背光坏了。

没插电拍的。

拆掉黑色壳

主板 电源 一体化

这是叫液晶面板驱动转接板吧?

小心去掉固定点,因为最后液晶面板是要整个拿起来移动到另一边,所以不能有固定点!

部分电视顶部有小坑人处,内部液晶面板是用双面胶固定的,要看个人自己的电视。反正就是两个字 小心 ,慢慢来。

这个拆掉,就是取液晶面板了。没工具,最好两个人一人一边,慢慢取出,注意驱动面板!

边框顶部

均光板,注意是多张的,注意它们顺序,不能搞乱。小心放到一边。放的地方要干净,无灰尘!

均光板下面就是这个扩散纸了,原位没拍照。这个是有胶固定的,要电吹风加热就好取了。

就是这些灯条了,到网上买全套换新的。
后面就是小心装回原位了!

楼主:
搞好正常使用,别人报价300:sweat:。自己网购灯条50。

楼主:
这类界面,动态视频正常!

纯色静态 能看到LED灯亮 颗粒! 可能是灯条比原来的亮吧!

网友:
这就是别人收300的原因,而且风险别人承担了。

网友:
自己会干的话  是便宜   但是面板坏了的话就报废了

网友:
其实300已经是良心价了

网友A:
LED不是号称寿命十几万小时吗,比灯管的寿命长嘛

网友:
又是拼装屏,现在市场上基本都是拼装屏。

网友B:
我家55寸的暴风被强制更新成风行的系统,不好用,一个月难开一次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LED不是号称寿命十几万小时吗,比灯管的寿命长嘛

理论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再加上杂牌山寨灯珠,一致性都无法保证。

网友:
引用 楼主:
搞好正常使用,别人报价300。自己网购灯条50。

我觉得楼主这手工值这个价钱。

网友:
引用 网友A:
LED不是号称寿命十几万小时吗,比灯管的寿命长嘛

当时液晶上市的时候说寿命30年 结果基本上都没有干过CRT电视机

网友C:
经验:
这种灯板插座的,有可能是接触不良,引起电压不正常,使驱动自保,最好每个灯珠都检查一下,最好把插头剪掉,直接焊固定在灯板上,一次性解决隐患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家55寸的暴风被强制更新成风行的系统,不好用,一个月难开一次机。

可以网上找强制降级固件。刷回最原始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经验:
这种灯板插座的,有可能是接触不良,引起电压不正常,使驱动自保,最好每个灯珠都检查一下,最好把 ...

不是接口,是灯 红圈 打叉用万用表量基本不能用了用了也是爆雷哪天。整个是串连的,好一点的是多串多并,多串多并优点是可以坏几路串路的,但还可以用但坏了的电流加大增加快坏时间!

网友:
看上去还是不如小米做工好了

网友:
拆限流电阻,亮度高了容易返修

网友(2020-11-17):
换完以后花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