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Winner 天逸AD-9300HD 不完全拆解&求助

楼主(2020-09-29):
       一台号称用料十足的国产“神机”
       收的时候数字输入端无声,收音正常。但用了一天,开到最大音量,收音部分音量就变得特别小了,比手机声音还小。
       用模拟输入试了7.1的各路输入,都是音量特别小。
       请论坛前辈帮助判断一下,后级功放音量小问题可能出在哪儿。前级就不指望了,大概率是坏掉了。

        下面是本机不完全拆解图!

网友:
能出声证明后级没问题,看后级板也没带运放。90%就是前级运放问题,不管数字还是模拟,都要经过前级控制!

网友:
对于我这种水平来说,只能拿着螺丝刀足迹试探了

网友A:
看一下前后级的连接线是不是生锈了

网友:
HiFi界有名气的品牌

网友:
老货,建议先从电位器上查起。

网友:
看到3个黑色小风扇就知道这机器功率管选择不当了,只有管子性能不好才会用风扇辅助散热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一下前后级的连接线是不是生锈了

高手,把连接前后级的排线拔下来直接测试后级,感觉没问题,也没测出个结果,再插上,NND,正常了。差点被我贱卖。

网友A:
引用 楼主:
高手,把连接前后级的排线拔下来直接测试后级,感觉没问题,也没测出个结果,再插上,NND,正常了。差点 ...

没有,那是因为在用他家的9200HD,出现过某声道超小声然后拆开,无意间拔了前后级的连接线看到都生锈了,国产功放便宜估计这方面用料不太舍得下本!~

网友:
看着好像内部有个小功率开关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那是因为在用他家的9200HD,出现过某声道超小声然后拆开,无意间拔了前后级的连接线看到都生锈了:s ...

你只是一个声道声音特别小呀,我是每个声道都一样的小。所以搞不懂为什么插拔一下所有声道都好了,因为理伦不不可能所有声道都接触不好。
      猜想是什么地方“锁了”,插拔一下解锁了。

网友(2022-07-04):
引用 楼主:
高手,把连接前后级的排线拔下来直接测试后级,感觉没问题,也没测出个结果,再插上,NND,正常了。差点 ...

有图吗?有的是有一个主声道没声音了,还没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