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BICS3上2263xt开卡问题请教

楼主(2020-09-29):
东芝闪存群联封装TA7AG55AIV BICS3颗粒 上到2263xt DDR频率只能设定在100MHZ才能开卡成功,设定成其他任何频率,都会报ADJ错误,如图一。设定成100MHZ开出来的速度有点尴尬,读取才650,4k什么的都正常读取45/140.网上查了这个颗粒有搭配全群联的主控都速度都上到3000多了!按理颗粒应该是美什么问题,难道是开卡软件版本问题?开卡软件版本为SM2263XT_MP_S0905A_SNKBics3_FW_S0905C_RDT_S0820A !

网友A:
你这个是bics4固件还是bics3专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是bics4固件还是bics3专用的?

闪迪的BICS3 改过来用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闪迪的BICS3 改过来用的

你用的本来就不是bics3的工具,开不出来正常,等流出再说吧,我还有个创见512g的放那睡觉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本来就不是bics3的工具,开不出来正常,等流出再说吧,我还有个创见512g的放那睡觉呢 ...

开出来了,就是速度不大正常,之前开了一个BICS4的TA7AG55AWV也是用SNKbics4工具改的很正常

网友B(2020-11-26):
引用 楼主:
开出来了,就是速度不大正常,之前开了一个BICS4的TA7AG55AWV也是用SNKbics4工具改的很正常 ...

大哥,我手头刚好有个群联拆机的TA7AG55AWV颗粒,想上2263XT,能否把改过参数的开卡软件分享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哥,我手头刚好有个群联拆机的TA7AG55AWV颗粒,想上2263XT,能否把改过参数的开卡软件分享下,谢谢! ...

论坛有snkbics4的固件工具,把固件路径那个wd改成tsb就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论坛有snkbics4的固件工具,把固件路径那个wd改成tsb就行了

不行啊,大兄弟,咱没文化,搞不定啊!

楼主:
复制这段内容后打开百度网盘App,操作更方便哦。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fBQtXxoL5RNpXTTEi2389g
提取码:2C2K

网友(2021-08-21):
引用 楼主:
开出来了,就是速度不大正常,之前开了一个BICS4的TA7AG55AWV也是用SNKbics4工具改的很正常 ...

大佬,2263XT贴TA7AG55AWV速度怎么样呀,开的多少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