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几个遥控车位锁看看里面有啥

楼主(2020-09-30):
附近小区有些人违规安装车位锁占用公用车位,被集中清理了。
拆几个遥控车位锁看看里面有啥。

网友:
廷复杂的,最关键的是防水吧

网友A:
使用什么电池?电机和电路板可以收走

网友:
传动那没有全拆开看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使用什么电池?电机和电路板可以收走

我这里一堆都是12v的铅酸,很扁很小那种

网友:
看上去还是用电的高配版,我那附近都是黄铜和不锈钢锁芯普通版,不过前年被连根拔起,重新铺新地砖。

网友B:
对于加私锁的最好办法就是往锁芯灌进去502胶,我对待共享单车有私锁的就这么干,不需要随身携带胶水,走到哪见到有私锁就到附近店里买胶水灌进去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于加私锁的最好办法就是往锁芯灌进去502胶,我对待共享单车有私锁的就这么干,不需要随身携带胶水,走到 ...

好厉害。。

网友:
减速电机可玩性很高

网友:
减速电机不错,可改作它用,減速箱挺高级的,全金属齿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