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透明PC塑料4分角阀

楼主(2020-09-30):
拆透明PC塑料4分角阀

网友:
这个倒是少见

网友:
塑料也好也不好

网友:
换个阀芯就好……

网友:
做冷水阀还是比较合格的,却是陶瓷芯,其实短时间内还好看,时间一长就被水锈给染了,难看起来。

网友A:
换个金属的吧

网友:
塑料角阀比锌合金的耐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个金属的吧

这个比一般金属的耐用。

网友:
不在户外阳光下使用应该比锌合金强不少

网友B:
估计是用在一些工厂的低压水管,如果家里的高压水管要注意塑料老化问题。家里的话尽量选304不锈钢等好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估计是用在一些工厂的低压水管,如果家里的高压水管要注意塑料老化问题。家里的话尽量选304不锈钢等好点的 ...

跟不锈钢的没法比,然而不晒太阳的话比锌合金和假铜和假不锈钢强太多了,随便买不用担心假,价钱又便宜。

网友:
居然透明的

网友:
谈到PC的话是聚合物,聚的好的话性能非常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