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这个便宜的台式放大镜不错,至少50元以内值得

楼主(2020-09-30):
网上的,感觉都是一个品质的。
那些塑料件很不结实,凑合着用吧。

楼主:
还买了一个小巧的单放大镜。

网友:
最关键的是倍数和耐用,小的携带方便

网友A:
我也有一台!但老是锁不紧!就放着吃灰了!

网友:
带灯的高级款,几年前我买过普通款,大概一年后螺丝滑牙锁不紧球关节,只剩放大镜用铁丝支撑好凑合用。

楼主:
是的,锁不紧,是否可以垫些材料?
至少感觉放大倍数够了。

网友:
很好啊,哪里买的,叫什么名称

网友:
好垃圾的,我的一个全生锈了

楼主(2021-07-26):
这个便宜的台式放大镜不错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一台!但老是锁不紧!就放着吃灰了!

找好自己常用的位置,然后把圆杆跟螺栓接触的地方打磨平,就能锁紧不动了。

网友:
也买过一个,插电的,一大一小两个镜,总觉得度数小,也在吃灰中。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找好自己常用的位置,然后把圆杆跟螺栓接触的地方打磨平,就能锁紧不动了。 ...

想过这样搞,但常常会调整角度实在不方便!最后还是吃灰!买了台工业用的!稳稳的!当然价格也不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好自己常用的位置,然后把圆杆跟螺栓接触的地方打磨平,就能锁紧不动了。 ...

是的,很容易挫的。我就是这样搞的。感觉里面垫个什么软点的东西更好,更紧。

网友:
买了一个,很少用,吃灰中。

网友:
同款      底座太轻了 。。。。

楼主(2023-04-06):
网上的,感觉都是一个品质的。
那些塑料件很不结实,凑合着用吧。

改装焊接放大镜 加7颗LED,光线无比清晰。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fromuid=5756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