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求教,热敏打印机怎么改造能出声音?

楼主(2020-09-30):
   我这里有批热敏打印机,后厨出单使用,因为没有自带声光提醒,使用不方便,容易漏单,请教各位大神,怎么改造外挂声光报警器的方法,实现出单同时报警器响。谢谢各位

网友:
可以考虑从开始打印的时候获取信号(如:取自进纸电机),加声音提示。

网友:
加一个激光反射开关,照着出纸口。后面一个继电器模块控制小音箱喇叭通断,或者控制LED警示灯

网友A:
打印时应该有灯闪吧?小的led,从这里接三级管放大联动继电器....

没有的话就从进纸电机取电,通过扩流驱动继电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打印时应该有灯闪吧?小的led,从这里接三级管放大联动继电器....

没有的话就从进纸电机取电,通过扩流驱 ...

不需要继电器吧,直接接一个蜂鸣器不行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需要继电器吧,直接接一个蜂鸣器不行吗?

加继电器,可以接更多设备,220报警灯什么的

网友:
如果单子出一张撕一张,或者就是提醒让他们撕的,没有打印输出指示的情况下,在纸张出口加光电管检测纸张,就能实现报警,其他的利用信号什么的,都需要拆机,测量才行

网友:
换一个带语音提示的不就好了吗

网友C:
在打印机出纸口粘一个反射式红外开关,开关输出接一个音乐IC模块,有声也有光,成本很低,不需要拆机和改造
甚至自己DIY红外开关都行,一支黑色吸管剪成俩,一个放红外LED,一个放光敏二极管,红外LED长期小电流供电,光敏二极管串接到音乐IC模块开关

网友:
拆个旧鼠标,滚轮那里就有一对光敏和红外二极管,直接用鼠标的供电电路,光敏二极管接一个三极管控制音乐IC的电源

网友:
有钱箱接口吧  那有24V电 打印的时候驱动一下想怎么玩就怎么玩
是我就懒得折腾 带提示的也没几个钱

网友:
换机器是最简单的    不能换机器就 用红外光检测  出口处检测到红外反射就滴滴滴  应该很简单

网友:
既然你这是商用,换一个是最省时省钱的方法,,玩有玩的乐趣,但是费时间

网友:
办法倒是有很多,看你愿意花多钱,想要什么样的效果了,复杂点的专门设计个软件+硬件,前台提醒+后厨确认。

网友:
找厂家,很多热敏打印机都有扩展接口(电话线水晶头接口)可以接外置蜂鸣器,打印机设置开启那个功能,点单系统开启通知命令。就是外置蜂鸣器需要与打印机配套,而且价格不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C:
在打印机出纸口粘一个反射式红外开关,开关输出接一个音乐IC模块,有声也有光,成本很低,不需要拆机和改造 ...

这个方法好,还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