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给吹风机换电机

楼主(2020-09-30):
坏好几天了,电机到了

网友A:
用串励电机的电吹风应该都不错。

网友B:
我有个吹风电机和楼主的类似,使用的时候有股糊味,不知道是不是碳刷烧灼后的味道。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有个吹风电机和楼主的类似,使用的时候有股糊味,不知道是不是碳刷烧灼后的味道。 ...

这是电机线圈匝间短路烧坏了

网友C:
吹风机电机还需要散热风扇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串励电机的电吹风应该都不错。

确实耐操,这个用了近二十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吹风机电机还需要散热风扇啊?

风扇叶片是吹风出来的

网友:
我只见过那种小直流电机的

网友D:
感觉这种离心式的一面还封闭的,空气是被勉强憋到前面,阻力好大,可能功率大不在意这个

网友:
串励电机,速度无极限啊,电吹风用这个应该很漂亮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吹风机电机还需要散热风扇啊?

主要是吹风机吹风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风扇叶片是吹风出来的

原来是吹风机的扇叶,我还以为是电机的散热呢

网友E:
这个修一下划不来吧,不如买个新的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感觉这种离心式的一面还封闭的,空气是被勉强憋到前面,阻力好大,可能功率大不在意这个 ...

结构上应该像混流风机,风道斜着向外扩散,只是扇叶没有倾斜优化。九几年父亲有一台像金属鼓风机的万里电吹风机也不错,短路环罩极电机没有电刷,只是功率只有500瓦不适合大面积吹干头发,不过可以调节进气口,调最小进气后出风温度可以化焊锡拆元器件。

网友:
这种小电机很少那么高档了

网友:
这玩意风很大的值得一修,我那个好像是13年买的了,烧了一次定子绕头,刮开准备焊接的结果是铜包铝焊不了,多拆了一圈刮开漆层绕头线头上增加接触面积免得高温,铜包铝线也就是温度高点不过散热良好的情况下也是比较耐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吹风机电机还需要散热风扇啊?

你这话问的真是让人怀疑你的四段怎么得来的,没有那个风叶你用吹风机就吹不出风

网友:
引用 网友F:
结构上应该像混流风机,风道斜着向外扩散,只是扇叶没有倾斜优化。九几年父亲有一台像金属鼓风机的万里电 ...

那玩意好像过电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修一下划不来吧,不如买个新的了

这种吹风机都上百的,换个电机才二十多

网友:
估计比较热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