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换个鼠标微动开关

楼主(2020-09-30):
两个鼠标凑一个,换了一个微动开关。这工具还的升级,尤其电烙铁太差了,怎么现在烙铁这么难用?砂纸锉刀买了一堆,都不挂锡,估计不是烙铁头的问题就是焊锡的问题。

网友:
不是有十块钱包邮的可调功率烙铁送焊锡。听说还行

网友:
我这个宝工的烙铁虽然好用,但总感觉贵了。

网友A:
看你右边盒子里的工具都很劣质

网友:
要上烙铁,焊丝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右边盒子里的工具都很劣质

都是特价,我以后升级,太难用

网友A:
坛里螺丝刀还不错

网友:
新烙铁烧热后要立即挂锡。先蘸松香,等冒烟后挂锡。
我把老式机械mouse微动都拆了做替换备件。
老式tearc mouse用的微动是 1.47N微动,最费力,声音最为清脆。
现在都是0.74N微动,不那么费力。

网友:
都什么年代了还用锉刀,又不是80年代的铜质头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坛里螺丝刀还不错

现在不用锉刀都是怎么弄?我好久没在一线了。

网友B:
拆开鼠标的微动,换弹片就可以了

网友(2020-12-23):
引用 网友B:
拆开鼠标的微动,换弹片就可以了

换弹片就可以了

弹片哪里有,淘宝?

网友(2022-11-12):
这鼠标一看就很好拆,罗技的基本靠络铁很容易干废,吸焊器必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