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类] 看你们都买夏科tf卡了,我也来一发吧

楼主(2020-09-30):
论坛里广告看的,既然都说不是扩容的,那我也来一发

包装简陋还送sd卡套,不过用不上就是了

上我的3.0读卡器,也就这样了,估计就2.0标准的卡,的确不是扩容,不过也就是能用,放电子书里吧
补一个背面图

网友A:
我还有俩大容量的吃灰呢,一个128,一个64,跟当年我花千元买16GB大内存一样。现在看起来无比蛋疼。

网友:
自从绝大部分手机取消了TF卡卡槽以后,TF卡就丢失了最大的市场,也就在视频摄像头(含行车记录仪)上还能找到大市场

网友:
我上次买了32G的,听音乐用,这次准备出手,看到中肯评价,好。

网友B:
看速度还可以,楼主拍一张卡背面看看?

网友C:
买了两个64G的,14.9元一个,现在已经坏了一个了。便宜没好货啊!

网友:
拍一张背面看看啊

网友D:
楼主拍一张卡背面看看?

网友:
这卡背面写有晶圆和主控型号,所以老鸟都会问背面照片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拍一张卡背面看看?

可以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速度还可以,楼主拍一张卡背面看看?

看吧,已经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买了两个64G的,14.9元一个,现在已经坏了一个了。便宜没好货啊!

再买一个新的,然后你懂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我还有俩大容量的吃灰呢,一个128,一个64,跟当年我花千元买16GB大内存一样。现在看起来无比蛋疼。
...

听了你这话,再看看我当年在新蛋网上60几块买的4G toshiba TF卡,又觉得还是满亲切哒

网友:
引用 网友E:
听了你这话,再看看我当年在新蛋网上60几块买的4G toshiba TF卡,又觉得还是满亲切哒 ...

最值的还是我那个威刚U盘。09年买的吧,记不太清了,只记得当初去中关村想买威刚的产品是很难的。转了整个楼找到一个柜台卖。95一个,8GB还是挺贵的。用这个U盘装了不少系统。后来洗衣服进了水,索性扣掉屁股,灌胶。认识数码之家以后学会了量产。后来在工作中有一次USB电源接反了。U盘都出糊味了,结果插别处试还是好的。就是有些供电不足的电脑,插这个会不停的插入弹出。
再后来买了个16GB的,也是铝合金外壳。现在作为顶梁柱一直随身携带。相比哪个8G的,要短一公分。而且容量大。所以很方便。
今年借机会又买了64GB的,不过这货传输的稳定性跟我那16GB的没有可比性。艾玛,明明是跟原来老产品同档次,传输数据却抖动的厉害。买了俩,有一个插在供电不足的USB口上居然挂了,换了个新的。唉。那俩U盘里都有内存芯片加速,不知道这个新的是不是把内存省了。找不到量产工具。里面什么情况也不清楚。

网友:
闪迪TF白卡32G,5年了没坏.

网友:
引用 网友E:
听了你这话,再看看我当年在新蛋网上60几块买的4G toshiba TF卡,又觉得还是满亲切哒 ...

嗯,当年300多买32M的SD卡,600多买64M的mp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