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K2 A5路由器,不能重置出厂状态?

楼主(2020-09-30):
求助,隔壁论坛收的K2 A5路由器,不能重置出厂状态?铵复位键10秒,仍然需要输入密码。用admin无效。请问,如何处置?请高手达人指教。

网友:
捅菊花再插电呢?

网友:
应该是刷过系统了  有些系统默认就带密码  你直接百度你现在的系统名 看下默认密码就行

网友A:
对于这种路由,我上次是重刷一遍的,毕竟我怼他屁股这么久,他就进入刷机界面

楼主:
我也这样做了,仍然不行

网友:
先捅菊花的同时再插电试试看,如果重置成功,用手机连pxxx的wifi不需要密码,连上后首次进入就输入新密码,当然,先找到斐讯路由这个app,服务器没了,局域网内简单操作还是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于这种路由,我上次是重刷一遍的,毕竟我怼他屁股这么久,他就进入刷机界面 ...

不进入操作界面,如何刷机?

网友:
你不说明固件类型跟版本让人家怎么帮你?

如果是官方固件,看一下版本是不是大于 2.x.163
如果不是官方固件,那么有可能是固件的复位管脚定义本身就是错误的或者刷到不兼容固件了.这个情况很复杂.丢到后面说.
如果是 官方或官改的固件,那就简单了
最简单的办法用电脑连上有线网或者无线,用telnet看一下能不能连上路由.观改大部分开了telnet.可以直接改任何配置.
这个不行的话,先登录进管理界面,然后在重启哪里,用浏览器的开发者模式,给定时重启选项改个命令.然后浏览器确定一下,包括rest跟reboot命令的~~也可以eras NV内存~~就变成白纸了

网友:
路由器lan连电脑,捅菊花插路由器电源捅住菊花不要放,观察电脑右下角本地网络连接标志看见一链接转圈迅速放开捅住的菊花,这点很重要有时候就是这里没把握好进不了刷机页面,多试几次还不行换个lan口再试,以前就刷了个固件捅res不能恢复出厂设置,还以为路由器挂了,因为手残把路由器全部dhcp关了也进不了路由器无线也不能链接wan口lan口插着都没有反应以为挂了,静态地址也无法获取有时候获取到IP是乱七八糟的和路由器都不是一个网段,最后就是这样试了几十次才搞定的

网友B:
如果是官方固件,重置无效。有可能闪存坏了,概率低,但是我就遇到过,进breed后刷机还是老样子,flash成只读模式了,找个8M或者16M闪存。写入breed,更换上去刷机即可恢复正常。eeprom从老闪存提取一下或者网上找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官方固件,重置无效。有可能闪存坏了,概率低,但是我就遇到过,进breed后刷机还是老样子,flash成只 ...

这个回复靠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