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IC引脚断了怎么加固?

楼主(2020-09-30):
有根引脚断了,用烙铁焊上了,感觉不牢固,如果发生震动可能会断开,用什么可以加固一下?

网友:
弄点AB胶糊上,以后要拆也容易,风枪一加热就软了。

网友:
刮开一点封装,加焊锡再焊。焊完了,上704防震。

网友:
挖开一些直到可以有把握焊接上,再焊上一根软线,这样就不存在加固问题了。

网友:
挖封装,在表面挖个槽露出引脚,焊上就行了。

网友A:
用钢锯条锯开封装,充分露出引脚处,再取0.5毫米的漆包线,用砂纸除去漆层,先焊好pcb板孔端,再焊ic引脚端即可。

网友B:
热熔胶可以,出事再上来骂我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钢锯条锯开封装,充分露出引脚处,再取0.5毫米的漆包线,用砂纸除去漆层,先焊好pcb板孔端,再焊ic引脚端 ...

这办法,震动都没有问题的。

网友:
就这样焊好,上绿油

网友:
引用 网友B:
热熔胶可以,出事再上来骂我

李时珍的皮

网友:
必须软线,抗震防摔。

网友:
9楼说得对,上绿油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钢锯条锯开封装,充分露出引脚处,再取0.5毫米的漆包线,用砂纸除去漆层,先焊好pcb板孔端,再焊ic引脚端 ...

刮大了引脚腿就没有了,现在这个面能吃住锡直接焊细线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热熔胶可以,出事再上来骂我

我都是点一点热熔胶,坏了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