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请教给usb-hub加外接供电的问题?

楼主(2020-09-30):
hub供电能力不足,想外接5v。
请问是直接把外置供电接口的vcc和gnd跟usb接口的vcc和gnd连起来就行了?

能不能在vcc连线中间加个二极管,只允许供电口向usb方向导通,反向不导通?

选用什么二极管体积和电流能符合要求?最好导通压降很小

网友A:
二极管建议加在usb+上,防止外接电压反灌到电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二极管建议加在usb+上,防止外接电压反灌到电脑

对哦,好麻烦啊

网友B:
5V充电线随便插一个USB口即可。

网友:
https://oshwhub.com/zhqsoft/gl3520-usbhub

参考其中的辅助电源部分。

网友C:
地接一起,外接的5V接到HUB的电源,HUB输入的USB口,电源加个肖特基二极管到HUB的电源,这样外部的电源不会流到电脑。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地接一起,外接的5V接到HUB的电源,HUB输入的USB口,电源加个肖特基二极管到HUB的电源,这样外部的电源不会 ...

对二极管的型号有要求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对二极管的型号有要求吗?

肖特基二极管导通压降低点,但是你反正是用外部供电的,二极管上没电流,二极管只是你不用外接电源的时候会供电。电脑USB顶多就1A把。要么SS12把

楼主:
引用 网友B:
5V充电线随便插一个USB口即可。

还能这样啊。。。

网友:
没那么麻烦,剥开,找正负级,直接把5v正负电源线接上。

网友(2025-06-11):
m7整流管0.56压降,用0.22的肖特基管

网友:
引用 网友C:
肖特基二极管导通压降低点,但是你反正是用外部供电的,二极管上没电流,二极管只是你不用外接电源的时候 ...

再挂个钽电容进

网友:
台机的话把5v脱开就行

网友:
usb3.0有些牌子母座很容易接触不良,其实直接买带电源接口,否则要自己改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