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爆改富格热熔胶枪,追加欠压保护,可调温控,延时休眠

楼主(2020-09-30):
前期已经爆改了胶枪,但是用起来感觉不够给力。之前的改法见这个帖子爆改富格锂电热熔胶枪,改加热,改电池包供电

后来经过一个多月的反复实验,终于在之前的基础上升级成功,而且电路也非常简单,只要三极管,TL431,电阻,就可以实现(不会单片机)输入欠压关断,自动控温,延时休眠,这些功能。
实际测试效果杠杠滴,非常好用,开机全功率加热,如果没有动作超过15秒,会自动进入休眠,温度约80-90度。
有动作后自动解除休眠,升温170度(可调,兼容高低温胶棒),约10秒内就可以出胶

蓝灯亮表示进入低温休眠模式,红灯亮为加热状态

电路图中S2是有水银开关代替,提供休眠信号
提供欠压保护,电池电压低于15.5V就会切断输出,高于16.5V进入正常工作模式
水银开关断路超过15秒,就会进入休眠保温模式(调节R11可以修改休眠温度)
C1是休眠延时控制,增大C1,可以延长进入休眠的等待时间(实际测试不需要并联放电电阻)
设定温控范围在140-190度(通过可调1调节)

输出可以连接MOS模块,或者DC降压EN端或者继电器
我用的是电吹风电热丝,绕完后量总阻值才6欧(冷态),21V供电的话会导致功率太高(怕绝缘胶带吃不消),只能追加DC降压模块来限制功率到50W左右。实际使用下来发现50W足够了,连续出胶都没问题

网友:
搞得太复杂了 还是用个8脚单片机控制简单。。

网友(2021-04-30):
看着好厉害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