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索尼 FH-G80 SONY 功放不出声音

楼主(2020-09-30):
索尼 FH-G80 前面板所有按键均正常使用,但是连接音箱不出声音。切换FM收音机依然如此。

怀疑功放有问题,测试电压正常。请假各位大神,这个该如何处理。

网友:
功放输出接音箱这环节有没有问题

网友:
如果这功放各脚电压正常,那就给你的音频输入脚用螺丝刀触碰,看有无声音,再作判断。

网友A:
Sony 和 AIWA的通病

时间长了

补焊......

楼主:
引用 网友A:
Sony 和 AIWA的通病

时间长了

更换了两个电阻复活

网友(2021-08-27):
引用 楼主:
更换了两个电阻复活

您好,是更换了哪两个电阻,麻烦指教一下,谢谢!

网友B:
您好,麻烦告知一下是更换了哪两个电阻,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您好,麻烦告知一下是更换了哪两个电阻,谢谢!

供电的限流电阻啊,,,不用问,,,

网友(2021-12-16):
引用 网友B:
您好,麻烦告知一下是更换了哪两个电阻,谢谢!

l两只100Ω 1/2W电阻相同颜色大小一致就这两个个头稍大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