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一个硬盘散热风扇

楼主(2020-09-30):
拆一个硬盘散热风扇,还有一个卡在硬盘上的塑料架丢了,只留了风扇沒什么用,拆了

END

网友A:
振动+积灰,还是加强机箱散热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振动+积灰,还是加强机箱散热吧

看来你是不知道服务器的万转硬盘发热量啥的,这个风扇倒是正经货,震动啥的应该基本不存在

网友:
双轴承的,很不错的风扇了。

网友:
两只轴承不错,

网友:
看上去有点像零几年的笔记本风扇,双滚珠轴承不错,无需担心缺油后异响变慢。

网友:
双轴承还是第一次看到,感谢精彩分享了

网友:
莫非是万转硬盘?那还是空调伺候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