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2.70元三把胶枪一把配件40根胶棒

楼主(2020-09-30):
这是第一把配件枪
到手通电一试,连加三根才出胶,肚子这么大?
再试时出胶断续,最后手柄处都出胶了。
打开一看,里面全是胶。
最后找到是枪膛铸件时的工艺嘴去掉时搞出个洞(这个正常只是质检的问题)。试着想修复,这里是高温区,还是漏,除非烧铝焊。
发给商家一看马上再发一把。
我说0.9元包邮10根胶棒也不亏, 不补发也无所谓。老婆收到补发的胶枪后又买了二把。好像是用红包的,或许还赚几角。

加热芯是陶瓷的吧? 冷启动100W 快速下降到20W  再等二分钟稳定在10W
里面还有个玻璃管保险丝。

网友A:
PTC的吧,不过这个价格就是拆件也不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PTC的吧,不过这个价格就是拆件也不亏!

这个我到不懂

一直用电热丝老式烙铁,最近买了二把华秋的烙铁也有这刚通电时功率大,后快速下降 再慢速下降到设定温度,当头子温度巨降后又会升高些电流。
这个我试了也是这个现象,肯定不是电热丝。

楼主:
引用 网友A:
PTC的吧,不过这个价格就是拆件也不亏!

刚摆渡一下, 大家说的陶瓷发热芯,大概就是PTC陶瓷发热芯。还有的是PTC金属发热芯。
具体我也没搞懂。看有位分析后,
这胶枪和华秋烙铁都是PCT发热芯
按他说金属发热芯冷热态温差比陶瓷小的多。我实际测下来,这胶枪加热芯外是金属的,但冷热温差巨大,华秋烙铁芯比它小。

网友B:
整个11毫米的胶枪,剩下红包就撸胶棒就行

网友:
这种垃圾我买了几个给小孩做手工,都没有使用一段时间都坏了

网友C:
这货 之前活动是 9毛  1支枪+10根胶的。

网友:
PTC有自动恒温和保护功能,比纯电阻发热丝寿命长好多。

网友:
价格还是比较实惠的,有了备件,其他可以随心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整个11毫米的胶枪,剩下红包就撸胶棒就行

经常用,量稍大的,必须11

我是一年也用不了几次,原来用烙铁加热,易烧坏头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货 之前活动是 9毛  1支枪+10根胶的。

最近还是9毛

网友:
我信了,确实是胶枪!

网友:
这种胶枪也是可以了

网友D:
红包怎么弄的?我现在的特价版淘宝红包,居然需要红包值+1元才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红包怎么弄的?我现在的特价版淘宝红包,居然需要红包值+1元才能用

东西在电脑版TB上就有
7.9好评返7
我是买8.9好评返8元
这家是可用红包的,红包是我老婆搞的,听她说还赚了几毛钱。

我只看电脑版TB(眼镜不好),找到要买的就放购物车,再写申请给老婆,买是老婆用手机买的。
估计老婆手里1--2元的小红包要过期了。要不她老人家不会给我买三把枪,你想,双枪老太婆只有二把枪。

网友:
引用 楼主:
东西在电脑版TB上就有
7.9好评返7
我是买8.9好评返8元

能发个链接不?

网友E:
前年还9.9¥。。。。。。亏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前年还9.9¥。。。。。。亏大了

那再买把备着,亏一半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