斐讯K3卡开机进度条画面,求高手指点

楼主(2020-09-30):
斐讯K3原系统未做任何刷机,卡开机进度条画面,求高手指点帮忙调试修复。

网友A:
第三方固件?lcd驱动没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三方固件?lcd驱动没了吧

没有刷过

网友:
你目前的WEB管理IP是什么,打个比方说是192.168.100.1,按以下步骤尝试恢复出场设置。

第一步:使用网线连接电脑和路由器的LAN口,电脑网卡设置IP:192.168.100.2,子网掩码:255.255.255.0,网关和DNS留空;

第二步:打开命令提示符(按Ctrl+R,输入cmd,按确定),在命令提示符中输入:ping 192.168.100.1 -t,按回车长ping路由器;

第三步:路由器断电,拿针或牙签捅reset按钮不放,给路由器上电,然后看第二步的ping情况,如果ping通了,时延小于等于1ms且TTL=100则进入下一步,否则第三步重来;

第四步:打开浏览器,在浏览器地址栏输入以下链接,按回车:
http://192.168.100.1/do.htm?cmd=flash+-noheader+-erase+nflash0.nvram

第五步:在浏览器地址栏输入以下链接,按回车:
http://192.168.100.1/do.htm?cmd=nvram+erase

第六步:在浏览器地址栏输入以下链接,按回车:
http://192.168.100.1/do.htm?cmd=reboot

第七步:关闭浏览器,网卡IP从手工指定改成自动获取,第二步的命令提示符ping不要关闭让它继续ping,直到ping通且时延小于1ms,TTL等于64,重新打开浏览器,进入路由器设置页面重新配置各种参数

网友:
重刷一次机呗!

网友B:
把无线板子拆掉,一般就会开机
然后检查 无线版故障点  修复后 完美开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无线板子拆掉,一般就会开机
然后检查 无线版故障点  修复后 完美开机 ...

很大机会是无线板子挂掉。

楼主(2020-11-04):
引用 网友B:
把无线板子拆掉,一般就会开机
然后检查 无线版故障点  修复后 完美开机 ...

真是屋漏又逢连夜雨,K2P也牺牲了,请问大哥可以帮忙修复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真是屋漏又逢连夜雨,K2P也牺牲了,请问大哥可以帮忙修复吗?

1947958141 QQ 提供救砖改机服务

网友:
引用 楼主:
真是屋漏又逢连夜雨,K2P也牺牲了,请问大哥可以帮忙修复吗?

可以啊。私信给你地址

网友:
卡进度条基本上都是无线挂了,K2P好搞得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