耳机线能否和电池线两线复用。

楼主(2020-09-30):
头戴式蓝牙耳机能够利用右耳空腔增大电池吗?

网友:
至少加一根吧?
应该可敲开加线吧?
原来二耳机线如有屏蔽外线的话?

网友:
复用也只能复用地线,正极还是要单独一根线的。

你要搞幻象供电也不现实,幻象供电一般是弱信号,而你这耳机信号是功放输出的;必然影响音质。

网友:
重量不平衡了吧

网友:
最好是加一组线,公用一根底线,正极得单独加。加一根也是加,两根也是加。。

网友:
完全可以,我有一只猫耳朵耳机,原配电池400mah,耳朵灯瞎闪。
现在自己改装了2000mah大电池,蓝牙遥控调色灯,感觉拉风了许多,并只充过一次电(改了快一年了,较少使用)

网友(2020-11-03):
共线底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