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kiddle paperwhite3 电池规格

楼主(2020-09-30):
kiddle电池用了三四年,充电间隔越来越短了,决定换个高容量的,拆了看电池

电池是sony的,尺寸长70mm,宽46.5mm,厚3mm。

应该是个保险电阻类的,网上找不到合适的电芯,只好买了个成品装上,资料留给需要的人,方便找对应电芯。
不过买的电池和原装电池容量一样,几年过去,锂电池技术天天吹,竟然容量没提升!

网友:
电池容量的问题,估计有一些技术瓶颈,只知道三洋3500比松下3400的18650,在同电压平台下提升一点毫安时。其他的手机电池技术几乎是提升电压平台曲线,提升充电耐压值到4400毫伏。如果容量要有突破,估计得直接酒精燃料电池,低功率可以自然对流氧气,高功率需要风扇和过滤器进大量氧气。

网友:
这种容量应该不大了

网友:
电池型号:354775 按这个型号去找

网友A:
kindle用墨水屏,本身很省电的,只是电池用久了,寿命终结了,所以即使换同样的电池,续航也能大大提高。想问问楼主,换电池时接口板有什么讲究吗?因为接口板没得换,除非是买专门配套的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kindle用墨水屏,本身很省电的,只是电池用久了,寿命终结了,所以即使换同样的电池,续航也能大大提高。想 ...

买的是成本电池,如果买电芯,可以拆原来的接口板用,就是焊接两根线就行,按254775或尺寸能装下的,网上没找到合适的,只好作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