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高级系统电源并修复液晶屏和改温控风扇

楼主(2020-09-30):
惠普经典的66XX系列电源,我这台是6632A,输出最大20V5A,100W,数控可调,可以GPIB连接远程控制,但GPIB的线实在太贵了,还是暂时当一台普通电源。

这电源异常稳定,经38度论坛老的lymex测试,在1A输出和3A输出切换下,电压变化0.5ppm以下(ppm为百万分之一),比后面的6632B还要好一个数量级,只是屏幕是液晶屏,而且没有温控风扇,所以没有6632B的VFD漂亮,也没有6632B安静。

我这台到手很久了,可惜屏幕受潮显示效果极差,自己淘宝买了偏光膜和反光膜,准备更换。

先试了一下锡箔纸,效果简直亮瞎狗眼,还是老老实实买反光贴吧。

锡箔纸的效果,没法看了,各种杂纹,严重影响观感。

拆机

电路板整体图,硕大的变压器,惠普的东西内部就是整洁,和小日本乱糟糟的线不一样,电路板设计功力可见一斑,看起来就赏心悦目。

硕大的变压器,虽然是多输出,但主要功率输出只有一组,没有继电器切换
因此电源如果输出短路(当然会自动限流到5A多一点),功率管会承受全部变压器的100多瓦的输出,这也是为啥散热风扇开机就会全力运行,保证突发情况下保护功率管温度不至于过高

电源输入安规电容,原装是RIFA的透明外壳电容,这个电容比较垃圾,用久了比较容易爆掉,看国外论坛,如EEVBLOG,很多人建议老机器把RIFA和WIMA的电容全部换一遍,不然指不定哪天就爆了,我这台开机发现有烧焦的味,开机壳发现这电容炸的一地鸡毛,清理后换了个MKP的电容,再开机就没味了,看来就是电容炸裂后的味道,旁边还有几个没炸的小RIFA,有合适的电容也要换掉

功率管和散热器,摩托罗拉的管子,散热器上还有个温控开关,据38度有个坛友说自己的6632A风扇已经烂了很久不转了,电源还稳定输出,看来散热器设计余量也不小,加了温控开关保护进一步降低功率管故障率

另一侧的功率管和保险丝

整流桥,用的是分立元件,每个都加了散热片,而且放在风扇进风口位置,进一步加强散热

硕大的检流电阻,四线检流的,初始精度并不重要,因为可以校准,主要是温漂和老化要好

检流电阻旁边是LT1021电压基准,10V版本,算是高级的电压基准了,横河的一款电压电流源表用的也是这个基准,用来校准万用表的 ,电源上也用这个基准,还是有点料的。

大电容,日本化工的

控制芯片,打了惠普自家的标

液晶板和键盘的连线

风扇,ebmpapst的12V风扇,2.5W,全速运行噪音比较大,主要是风噪,风扇专门做了动平衡,运转几乎感觉不到振动

查了好多改温控的资料,EEVBLOG有帖子是用TL431加电阻电容通过拉低风扇控制的14V稳压管可以调速,但我经过反复试验,根本没法调速,可能是版本问题,经测试稳压管确实被从14V左右拉低到了5.6V,但风扇还是全速运行

没办法,自己洞洞板用2N3055搭了个温控调速电路,试验效果还不错,安静了许多,以前开机像拖拉机,现在像小轿车了

电路板上涂上硅胶防止漏电,再盖上青稞纸,发现这个位置固定洞洞板不错,本想放键盘后面的,所以线长了,不过懒得改了

注意洞洞板上是硅胶,热敏电阻用的导热硅脂固定在散热器上,两者虽然都是白色,看起来一样,但是不同的东西,硅胶不能当导热硅脂用的,热阻太大

改装好后测试一下精度

1V电压

20V电压

还不错吧?

66XX系列电源都是两象限电源,也就是可以发出电流(SOURCE模式),也可以吸收电流(SINK模式),因此可以做电源,还可以当负载

其中663X系列做负载时电流可控,因此当负载给电池放放电也是不错的,如果用GPIB连接,还可以通过编程方式来得到电池容量,可以唯一的问题是GPIB转USB的线实在太贵了

这是一个当负载的例子,设置输出2V,250mA,因为外接负载的电压高于电源,因此电源自动转到SINK模式,可以看到电源吸收了大约负的500mA的电流。(6632A在SINK模式会比设定的电流多吸收250mA,具体参加手册,因此如果你想让电源吸收1A电流,需要设置输出750mA)

好了,先到这吧,有机会再给大家看看另外两个小电源。(≧▽≦)

网友A:
惠普这些做的挺好,民用级做的笔记本。。。。不敢恭维

网友:
这都是奢侈品啊

网友:
网上买个温控风扇就好了,最好风扇上自带引脚温度元器件,可以焊下来用导线加长,延伸到发热点。

网友B:
说说价格好让大家羡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惠普这些做的挺好,民用级做的笔记本。。。。不敢恭维

hp的仪器部门现在叫是德科技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说说价格好让大家羡慕一下

捡垃圾得来的

网友C:
有没有人测试过普源那个DP832电源性能上能到到什么级别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没有人测试过普源那个DP832电源性能上能到到什么级别

EEVBLOG上拆过

网友D:
我的6626A刚拆完做大扫除,改天也发上来晒晒

网友:
这做工很好,保养好可以长期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6626A刚拆完做大扫除,改天也发上来晒晒

6626A比我这个高级,属于精密系统电源,老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没有人测试过普源那个DP832电源性能上能到到什么级别

性能还可以吧,据EEVBLOG测试,有个LM317过热导致电源反复死机重启的BUG,而且空载照样死机,后来据说修复了。这电源开机有高压脉冲,可能会烧毁后级设备,另外2、3通道存在互相干扰,还有国内有坛友反应这玩意按手册校准也会乱套,模拟电路板子有BUG,具体可以去阿莫论坛看看

网友:
高级很讲究的样子

网友D:
兄弟这个液晶背光从哪搞的?

网友:
有料,有技术,玩电源的行家.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兄弟这个液晶背光从哪搞的?

没有改背光啊,就是换了偏光膜和反光膜

网友D:
引用 楼主:
没有改背光啊,就是换了偏光膜和反光膜

这个图片橘红色的不是背光吗?外部反光?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图片橘红色的不是背光吗?外部反光?

外部反光,还没找到合适的背光板,准备试试侧光

网友:
机器好老啊,不过用料没的说,能用的上就是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