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存] 各位大佬 颗粒焊接次数过多成这样还能救嘛?

楼主(2020-09-30):
各位大佬  颗粒焊接次数过多成这样还能救嘛?

用电烙铁拖平也是粘连

网友A:
华佗再世,刮骨疗毒才行了。

网友B:
焊油用少了。

焊油会降低熔锡的表面张力,焊锡会自己回缩到焊点,不会粘连。

网友C:
可以 需要绿油修补

网友:
用针蘸着绿油慢慢补,颗粒还好,一般不会出现这种,pcb焊盘我经常出现这种情况,用吸锡线一拖就掉绿油,不吸的话焊点用烙铁托不平

网友:
你要是做u盘,那些是空脚吧。随便拖开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华佗再世,刮骨疗毒才行了。

感谢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B:
焊油用少了。

焊油会降低熔锡的表面张力,焊锡会自己回缩到焊点,不会粘连。 ...

谢谢答疑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 需要绿油修补

非常感谢 我去搜搜

网友D:
建议扔了,我也补过焊点,emmc的焊盘让我在第三个点失败后用钳子把它折成两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建议扔了,我也补过焊点,emmc的焊盘让我在第三个点失败后用钳子把它折成两半了 ...

挺你   我估计一生气也会  哈哈

网友:
可以飞线到读卡器,问题不大

网友:
你这不像是粘连,更像是塑料片刮漏了

网友:
看样子是掉点了 没关系的这边只是支撑 功能脚焊好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