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各位朋友请进 这个SONY 8脚的是不是涤纶电容?

楼主(2020-09-30):
想问问大家,这个SONY8脚的是不是涤纶电容?还是什么元件?很特别,看外观像涤纶电容

网友:
应该是厚膜,日立录像机中比较多

网友:
集成电路来的,这个几乎坛友都知道了

网友:
这种是薄膜集成电路,鬼子早期的电器很多用这种,当年集成电路不发达为了做高集成度和一致性用的,
厚膜集成电路通常用在电源或者功放部分

网友:
厚膜集成块,用硬黑胶封装,音频功率放大器用的比较多。

楼主:
谢谢各位朋友

网友:
所谓的厚膜模块。。。
其实是因为芯片里面不能做电阻电容,早期主板又是常见单层过孔波峰焊(不能做小芯片贴片,不能交叉走线,而且很多都没有贴片元件)
就用陶瓷基板上面做电阻或者贴片电阻电容,绑定或者贴片芯片,做成一个“集成电路”。

网友:
厚模块,集成块的前身。

网友:
这是巧克力饼干

网友:
日本那时有些独门秘籍怕被人抄了去,就用这种黑胶封装的独立小板保护。

网友:
厚模块,环氧树脂软封装直插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