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力] 维修开普KIPOR KDE7500柴油发电机更换碳刷

楼主(2020-09-30):
开普柴油发电机启动后无输出电压,经过检查碳刷坏了。

KIPOR KDE7500

KIPOR KDE7500

电启动的,当然也可以手启动,启动的时候要把减压阀打开,不然拉不动拉绳。

KIPOR KDE7500

KIPOR KDE7500

上面一个把手是减压阀,下面是油门。

启动后电压表无电压,用万用表测量直流12V无输出。

拆开盖子,里面励磁线圈,定子线圈,还有辅助绕组。

这个保险管是辅助线圈发电出来整流后给励磁调节器。当然也输出给12V给电瓶充电

坏掉的碳刷,已经不是第一次坏了,上次坏了后没有现成配件,我用其他碳刷磨了后焊接上去的。

看来这东西很容易坏啊,必须得多买几个备着,网上几块钱一个。

网友:
励磁的碳刷就这么点吗?这发电机多大的

网友:
碳刷很重要,正货很经用。

网友:
碳刷寿命有限,要多备才行。

网友A:
碳刷居然还会用在发电机上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碳刷居然还会用在发电机上啊

发电机励磁都是这个

网友:
说明这个发电机用的很频繁啊

网友:
看这发电机一点灰和油都没有,居然碳刷坏了两次?难以想像

网友:
只是断线了?没看见焊锡呢
等牙膏ing

网友:
找个拆车厂,拆原装起动机的碳刷回来改上面用,整流子坏了都不坏碳刷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发电机励磁都是这个

无刷结构的发电机也很多,相当于一个小发电机提供励磁,励磁强度通过小发电机的定子磁场控制。

网友(2023-09-21):
这款发电机能改装ats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