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蓝牙手机自拍遥控器电池电压问题?

楼主(2020-09-30):
蓝牙手机自拍遥控器使用的是2032电池,对电池电压要求点高,电池稍微用用或搁置时间较长跑电后就可能不行了,启动都启动不起来,带载实测电压在约2.97V,电池改用在其它几个用2032的地方都还可用很长时间
换用可充电的Lir2032,可惜这个容量偏小了,有没有什么办法改进此自拍遥控器的电路啊?

网友:
塞塑料片隔离

楼主:
不是这个原因 有硬开关的

网友:
电池性能不行。
要么用贵的好电池。要么两个新的并联

网友:
如果不改外壳,真没有合适的电池,这东西只能玩玩,实用性太差,我买过两个,有后盖的一块钱一个,没后盖的8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