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老电器就是讲究,这个是震荡保护器?(台扇)

楼主(2020-09-30):
20多年的风扇了,前几天没放稳、倒了,今天一通电才发现不转了。拆开检查是铜柱掉了,连带着黑色外壳也给撞破了。
黑壳不知道设计如此脆弱,还是年代久远,轻轻一捏就碎了一地。

网友:
这叫 倾倒保护器,有部换这东西多次,还是接触不良,干脆短接。

网友:
总觉得铁接触容易火星氧化,后来好像改进成滚珠加锥形孔,风扇摆正滚珠落到锥形孔,带动下面触点簧片碰在一起,风扇倒下滚珠脱出锥形孔,触点簧片分开保护。

网友:
这个就是个倾倒断电保护器,正放的时候圆柱短接输入,倾倒之后圆柱脱离触点断电

网友A:
修好也觉得没多大作用了,风力太小了,噪音也不少

网友B:
这个风扇外罩的螺丝才是亮点吧

网友:
支持支持多多发拆解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修好也觉得没多大作用了,风力太小了,噪音也不少

是的,坛友很懂啊,莫非家里也有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风扇外罩的螺丝才是亮点吧

:D 原来的拧手也朽了,一捏四分五裂散了架。于是又配了个亮晶晶的M8羊角螺母

网友:
倾倒断电开关。

网友:
年代太久远了,塑料经不起那么长的岁月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