烽火HG680-L非高安版S905L芯片第三方优化刷机免拆卡刷固件

楼主(2020-09-30):
烽火HG680-L非高安版S905L芯片第三方优化刷机免拆卡刷固件
固件介绍:
1、不带ROOT权限,适用于烽火HG680-L非高安版S905L芯片。
2、调出原厂固件屏蔽的wifi,开放原厂固件屏蔽的市场安装和u盘安装apk;
3、无开机广告,无系统更新,不在被强制升级;修改dns,三网通用;
4、大量精简内置的没用的软件,运行速度提升30%以上,多出大量的存储空间;
5、内置当贝市场;去除应用安装限制,实现自由安装第三方软件!
6、支持开机自启动、开机密码锁、儿童应用锁、应用隐藏、开机自动进入HDMI等各种花式功能;

刷机教程:
A:准备一个FAT32格式单分区8GU盘,注意rec比较挑u盘,实测8G得最好。将recovery.img、update.zip、factory_update_param.aml 三个文件拷贝到根目录, 注意保证文件完整性;插入任意USB接口,接着进入系统设置,检测更新进行升级;
B:准备一个FAT32格式单分区8GU盘,注意rec比较挑u盘,实测8G得最好。将recovery.img、update.zip、factory_update_param.aml 三个文件拷贝到根目录, 注意保证文件完整性;
接好TTL线,串口,输入
reboot update
自动进入刷机模式,耐心等待刷机完成

固件下载地址:
提取码:vpq8

刷机成功截图:

网友A:
最近也在折腾玩客云,S805的,刷了也是用这个桌用的固件,因为没有摇控的原因,桌面难用,替换老版本的才好用。

按理除非网卡芯片型号不同,应该S905通刷的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最近也在折腾玩客云,S805的,刷了也是用这个桌用的固件,因为没有摇控的原因,桌面难用,替换老版本的才好 ...

闲鱼好多卖玩客云的,那玩意到底能干什么用?

网友:
论坛有你更精彩。数码之家。

网友:
请问楼主有没有烽火hg680-ka的刷机包?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闲鱼好多卖玩客云的,那玩意到底能干什么用?

我说下我知道的吧:

1 加下网心云,加硬盘,共享宽带赚收益;
2 刷openwrt当旁路由;
3 刷安卓rom当电视盒子用;
4 刷armbian 当linux服务器用,具体偶不懂,据说S805的开发板比较贵这个同处理器的目前正便宜;
5 也可以原装盒子当讯雷会员下载用,这个据说要绝育才不伤硬盘,当然也能局域网内共享用,USB2.0接口是硬伤!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说下我知道的吧:

1 加下网心云,加硬盘,共享宽带赚收益;

前段时间不知道为什么总是收到闲鱼的推送,好多卖那玩意的,绝育的30多吧,看见好多人在折腾貌似。

看来玩的人似乎都在偏向于下载机与软路由方向。

网友(2021-05-29):
下次主板图片可以拍照一下吗 感谢

网友:
这型号有多个版本看连接https://www.szjytx.com/?id=13055

网友(2022-01-06):
烽火HG680-Lb能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