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一个不亮的太阳灯

楼主(2020-09-30):
估计是电池长期浮冲。给冲坏了。这电池也太不给力了。

网友:
这做工已经比我买的十五块的要好了。

网友:
换个18650三星动力电池就完美多了

网友A:
为什么我买的都是长期没电。放阳台上的,太阳也晒的到,经常晚上过去就微微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我买的都是长期没电。放阳台上的,太阳也晒的到,经常晚上过去就微微亮了 ...

换电池吧,铅酸的最好了,不怕过冲

网友:
无充放电路二极管直接怼长期过充过放啥电池也不行

网友:
加长引线,把电池放阴凉处,高温才是电池杀手

网友:
估计是太阳能板子功率太低了,现在已经进入秋季,光照不强,上面的八脚IC是做啥用的。没看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