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2246EN到底支持多少CE?

楼主(2020-09-30):
手上有一个板子,8贴的,颗料是128G,通过清空器识别8CE,ID是8984643CA50C,不过在原固态板上短接后识别的是89A4643CA50C单颗128G?啥情况大神们给解一下惑?

网友A:
还能有什么原因,你测试架接触不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能有什么原因,你测试架接触不良

应该不是,903和安国的测试架都试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应该不是,903和安国的测试架都试了

那你盘是1t的?如果是1t那就是ce简并
把你测试架发上来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盘是1t的?如果是1t那就是ce简并
把你测试架发上来看一下

测试架就是普通的安国8CE测试架,拆了两颗颗粒已经做成U盘了。确实是8颗8CE 128G的颗粒,

网友:
04t不就是这么玩的吗?有的F可以并ce的,使ce减半,我们不知道而已

网友:
楼上正解。
原盘应该是那块看着用料很足的4+4,正贴双缓存的板子。那板子直接通过电阻位来并CE的,可以8贴英特尔8ce颗粒开1T(就是8ce并4ce),并CE后ID就会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