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求助]XIN XIONG SD2011-24-5A 24V 12V液晶电源

楼主(2020-09-30):
电视电源驱动板,Y1烧了,请问Y1是热敏电阻还是压敏电阻,想配一个,不知型号是多少,谢谢回答

网友:
在交流线两条线上的是压敏,一条线上的是热敏。

网友:
NCT哦,防止上电浪涌的啊。。

去报废ATX电源拆机一个就行了。。。电脑店有的是保费电源。。。

网友:
压敏,串在上的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