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已解决)SM2258H固态板四贴只识别一半CE,求该板跳线

楼主(2020-09-30):
按照4贴8CE  RCE 1 3 7 13 15 19 20 22 0欧电阻 【小问题 RCE22在哪里?】

颗粒是8CE 3D 颗粒    识别4CE 求CE 如何跳    补充下颗粒型号29f04t2awcmg2

网友A:
SM2258H固态板四贴只识别一半CE,求该板跳线

把颗粒的位置反过来应该就行了

一般是按F1.F2。F9.F10这个焊盘顺序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颗粒的位置反过来应该就行了

一般是按F1.F2。F9.F10这个焊盘顺序贴的 ...

哦哦   谢谢 知道了

网友(2023-06-05):
我的是4ce识别出了8ce,怎么破

网友(2023-08-19):
一直看不明白2258h的ce跳线,这个值得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