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成年的生日礼物,Dell R720服务器改家用电脑

楼主(2020-09-30):
外观成色干净机箱内部处理器和内存台达的风扇,进入系统后声音很小准备安装一张公版GTX780TI安上显卡的样子750w金牌电源机器配置显卡自带RGB,拍的不是很清楚机器跑分

网友A:
耗电大户啊,配置也是很不入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耗电大户啊,配置也是很不入流了

准备换E5 2637 V2,高频的CPU

网友B:
会不会太吵还有耗电也大啊

网友C:
除了噪音实在无法接受,其他的还好,耗电也不是很猛,就是噪音实在无法接受……
给朋友装过,是把衣帽间单独隔离出来一块地方装的,不然真的受不了

网友:
二手服务器价格非常便宜,就是噪音问题不好解决
耗电其实没什么,毕竟你也不是24小时开机满负载运行

网友:
每次开机都是飞机起飞……呜呜呜

网友D:
试试把这些风扇都换成边长12厘米能静音一些,再适当调低些CPU供电电压满足低功耗。

楼主:
引用 网友C:
除了噪音实在无法接受,其他的还好,耗电也不是很猛,就是噪音实在无法接受……
给朋友装过,是把衣帽间单 ...

DELL的这款服务器算是机架式里面静音的,开机后和塔式服务器声音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试试把这些风扇都换成边长12厘米能静音一些,再适当调低些CPU供电电压满足低功耗。 ...

不用,风扇开机大一点,进系统56分贝左右,比同级别HP IBM的服务器安静许多

网友:
电老虎 电表飞快

网友E:
其实真的替楼主担心到月底了,老娘一看电费,会不会给楼主吃(扫把炒肉)!

网友:
绝对会了,性能渣渣的,电表和空调机差不多飞转了

网友:
别的都好说,这个开机就行喷气飞机一样风扇你能忍吗?

网友:
可以加风扇调速器,风扇就不受主板控制了,由你决定转速,30多块钱一套,服务器专用,支持6个风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会不会太吵还有耗电也大啊

开机大一点,进系统很小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其实真的替楼主担心到月底了,老娘一看电费,会不会给楼主吃(扫把炒肉)! ...

不算很大,平常当电脑用

网友:
matx机箱我都觉得占空间。。只能说,你们家房子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用,风扇开机大一点,进系统56分贝左右,比同级别HP IBM的服务器安静许多 ...

进系统之后56分贝?确实有点高呀,我用的4U服务器装的ATX电源,用分贝计app放机箱上测是35分贝,环境背景噪音大概33分贝。
当然我租房子只有一间再高就影响睡眠了,如果你有阳台客厅放外面可能噪音也没事。
这是环境背景噪音33

这是ATX电源服务器的噪音35

网友:
前两个月我卖了3台服务器,包邮700,邮费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