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推荐电气装配使用的几款电动螺丝刀

楼主(2020-09-30):
我现在使用的电动螺丝刀,我是做电气工程的,感觉还是DCF680最好用。

网友:
这就显摆了?  大佬的都没放出来呢

网友:
很是惭愧刚从网上淘了了一把19的双速二合一的,还没派上用场

网友A:
电气工程是干嘛的?装配电箱?

网友:
我选就 牧田 或者 松下的  7.2v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气工程是干嘛的?装配电箱?

装配配电箱

网友:
DCF680G2 和DCF680有什么区别

网友B:
拧螺丝就是拧螺丝 说电气工程那么高大上干嘛,好歹要把端子规格螺丝环境全拍照出来,是车间内装配还是外出装配维修,如果室内我建议用带到扭自停线螺丝刀 速度快 扭矩一致性好。

网友A:
看商品介绍,,我脑补一般用在装配电箱这种铁家伙不是应该用冲击批么。lz全是扭力螺丝刀。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拧螺丝就是拧螺丝 说电气工程那么高大上干嘛,好歹要把端子规格螺丝环境全拍照出来,是车间内装配还是外出 ...

你是干啥的

网友:
工具都不错 ,没试试冲击批,干电气工程好用吗 。

网友C:
DCF680那个传感器用惯了,速度换向一次搞定。确实方便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DCF680那个传感器用惯了,速度换向一次搞定。确实方便啊

速度换向一次搞定这个是重点,说的对。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商品介绍,,我脑补一般用在装配电箱这种铁家伙不是应该用冲击批么。lz全是扭力螺丝刀。 ...

冲击批有推荐的么?

网友D:
装配电箱用哪种起子头,PH2的?哪种不容易打滑

网友:
自己用得习惯的工具才叫工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拧螺丝就是拧螺丝 说电气工程那么高大上干嘛,好歹要把端子规格螺丝环境全拍照出来,是车间内装配还是外出 ...

看来你见识太小了,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拧螺丝就是拧螺丝 说电气工程那么高大上干嘛,好歹要把端子规格螺丝环境全拍照出来,是车间内装配还是外出 ...

其实只回复后半段就很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装配电箱用哪种起子头,PH2的?哪种不容易打滑

我用的是日本VESSEL威威PS绝缘批头

网友:
引用 网友C:
DCF680那个传感器用惯了,速度换向一次搞定。确实方便啊

特别适合拆拆装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