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求助:液晶电视一条细线花屏

楼主(2020-09-30):
我家液晶电视15年了,接HDMI线,数字电视信号输入,花屏,接电脑,一条竖线,请教各位如何处理?

网友:
竖线,基本不用处理了。

网友:
卖废品,五十块钱

网友:
竖线有些好像是液晶屏排线松的问题导致的,你可以拆开试试按紧排线,看看竖线有没有消失,消失了就说明还能用,用AB胶固定紧排线就行

网友:
排线???都是热熔那头的问题,除非你有高温胶头,和烙铁,还能补焊一下

网友:
没图不好评论

网友:
我的电脑屏幕下方最下方就是任务栏下面有一条很细的线,一直在闪,是不是也是这个东西坏了?

网友:
连hdmi花屏可能是驱动板问题,平时看电视或者开机画面有竖线么?如果没有就不是COF软屏线问题驱动板问题可能性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