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笔记本没插电源显示正在充电什么问题?

楼主(2020-09-30):
最近买了一个全汉的PD65瓦的充电宝,笔记本是19年的惠普战66AMD版(455R G6),支持pd充电,我用这个充电宝给笔记本充电了一段时间直到充电宝没电了,拔下type-c充电线发现笔记本还显示已连接电源,把笔记本typec口插紫米的pd充电器(之前一直用这个),依然显示充电中,但电一直掉,没有冲进去,然后用原装的充电器插笔记本DC口,可以正常充电,但拔掉线依然显示正在充电。
typec口不能正常使用了,既不能充电也没有输出了,充电宝的typec口输出和充电正常。
在Linux系统下没有显示正在充电,但typec接口依然用不了,DC口可以正常充电和显示。
充电指示灯也一直亮,没有插电源,关机了也亮。
补充一下,通过重刷BIOS解决了一直显示正在充电的问题了,但typec口还是不能正常充电和输出了,插任何设备都不识别了

楼主:
就是这东西

网友:
这个全汉是山寨的,不是做电源那个全汉吧,可能是把type c的管理芯片搞坏了吧

网友A:
接口坏了,去换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口坏了,去换一个...

不是芯片坏?只是接口坏?通过什么判断出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芯片坏?只是接口坏?通过什么判断出来

换了再说,又不值几个钱...

网友B:
接口坏的可能性不大,c口充放是由芯片与设备握手后确定工作方式,怀疑是充电宝供电不稳或电脑的设计问题造成的芯片损坏(ps:c口的pd握手线和正极挨得很近,有些芯片的pd部分不耐高压,充电时来回晃动或者设计不合理的线或接口,会造成芯片损坏,现在很多芯片为了避免此问题已经优化了耐压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接口坏的可能性不大,c口充放是由芯片与设备握手后确定工作方式,怀疑是充电宝供电不稳或电脑的设计问题造 ...

那有没有办法判断是不是芯片坏,怎么测量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有没有办法判断是不是芯片坏,怎么测量

没有软件来判断,有些损坏了也不一定有烧坏痕迹,就需要结合工具和相关知识来测量判断了,保修期内走售后,;保修期外找人修吧,不管哪坏,个人很难修理,电脑都是无铅焊,就算技术很好,光买工具和芯片的钱就够找人修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