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SH09B-1 这是什么,是GPS跟踪器吗

楼主(2020-09-30):
路上捡的,能不能拿来用

网友:
估计是汽车越野后脱落下来,看里面原本有物联网卡应该像GPS防盗,通常用在汽车出租。至少可以拆一组磁钢吸螺丝,两节拆机电池。用的话得有一个手机卡,不过没物联网卡合算,还得有运营平台把坐标发送到地图服务器,运营平台干不下去也无法用。

网友:
就是了,要搞清楚是哪个平台和ID还有密码

网友:
对 这就是汽车gps定位器,客运车,代款车 抵押车都会有这东西。可以远程查看车辆位置信息

网友:
可以拆gps模块用,这种已经绑定了你没法用了

网友:
卡应该可以用吧

网友:
只能拆元件用了

网友:
试试密码应该是123456 帐号是设备号,知道是哪个APP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