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个万和热水器放水不加热的故障。

楼主(2020-09-30):
热水器通电,开热水,不会自动启动烧水,Ok,第二例相同故障表现,清理水龙头出水口后,还是没有热水,拆了!换进水流量开关。然后回装测试,热水器正常工作。收工。

网友A:
怎么判断的故障,没说呢?是出水流量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判断的故障,没说呢?是出水流量小吗?

你自己想啊,流量开关会导致什么样的故障

网友B:
热水器什么型号?外观几乎跟我家的一样,就是内部有些不同----我家的不仅进水流量霍尔传感器取代了传统的水气联动阀,老式风压开关也被霍尔传感器取而代之了。看上去功能高大上,但元件质量不过关,刚满一年水流传感器和风机传感器先后玩完儿。联系售后,虽然有所谓5年、8年什么的质保,但一年后需要上门服务费。去他的,一次上门费够买两个配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热水器什么型号?外观几乎跟我家的一样,就是内部有些不同----我家的不仅进水流量霍尔传感器取代了传统的水 ...

这还用上门啊,自己修呗,不是很难的

网友:
技术进步了,元器件质量有待提高啊。

网友C:
万和热水器真是恶心。。修好几回了,说是免费维修,每次都收上门费40.。。现在又坏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万和热水器真是恶心。。修好几回了,说是免费维修,每次都收上门费40.。。现在又坏了。。。 ...

免费维修还给她上门费?????????

网友:
回想,有个即热式电热水器,霍尔没信号,换了没有用,用磁铁试是好的,最后判断是磁铁退磁。

网友C(2020-10-30):
现在都是直接绑个霍尔开关代替水流开关。。。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免费维修还给她上门费?????????

没有办法,毕竟自己不是专业维修人,家里急用。。。

网友E:
强排,没见燃气管?

网友:
引用 网友E:
强排,没见燃气管?

近视吧?

网友:
万和燃气热水器价格便宜,我家也是万和,到现在五年了,出现了一次电路板插线接触不良,拔插后就好了,没有出现过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都是直接绑个霍尔开关代替水流开关。。。

直接绑在原开关外面?什么样子的霍尔,怎么启动

网友C:
黑色的有五毛硬币大小。直接用扎带绑在进水开关上。猜测是感应进水时的震动?

网友:
引用 网友C:
黑色的有五毛硬币大小。直接用扎带绑在进水开关上。猜测是感应进水时的震动? ...

水管里面有个靠水流旋转的叶片,带磁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