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拆修松下电子血压计(Panasonic EW3108)

楼主(2020-09-30):
前几天同事说家里的血压计不上电了,今天拿来看一下

准备充电池测试 ,发现.……

拆开

先处理一下主板,维修电源供电
发现还能用(我的血压有些高 请无视)

接下来清理电池仓,换弹簧

准备装电池测试

开机正常

mmHg和kPa循环显示

谢谢观赏!!
祝坛友们双节快乐!!身体健康!!!

网友:
换的电池触点很漂亮

网友:
成了这样,过孔居然没断线?  运气也是够好的

网友A:
线路板、液晶屏受腐蚀,不知还能用多久?

网友B:
这个触点都能换啊,哪里买到配件的

网友C:
谢谢分享。这造型的血压计第一次看到。

网友:
和我买给妈爸用的一模一样,怎么这个腐蚀成这个样子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线路板、液晶屏受腐蚀,不知还能用多久?

估计用不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触点都能换啊,哪里买到配件的

就是普通的,改造了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谢谢分享。这造型的血压计第一次看到。

同感。。。。。。

网友:
很贵的吧这个

网友D:
漏液了?腐蚀很厉害~

网友E:
不是经常用的还是拆掉电池保存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漏液了?腐蚀很厉害~

估计是原来的电池 用完后没拿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是经常用的还是拆掉电池保存好

修好后和同事交代过 不使用的时候把电池拿出来

网友:
关于电池漏液,把电池仓的孔洞,用704封起来,不知道是否有效。

网友:
松下这血压计和常见的还不一样呢

网友:
lz这个弹簧备件都有啊

网友:
板子洗一下那些电池液结晶吧

网友:
腐蚀成这样我是不修,吃力不讨好的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