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6.8的卡片式U盘,这样子是不是翻车了

楼主(2020-09-30):
外观看着还不错,壳子也很厚很硬。
测试无法识别主控和闪存颗粒,跑圈自动结束,是不是翻车了?

网友:
再便宜也不要买黑胶

网友:
估计翻了······

网友A:
又是AI主控,而且还拿易碎贴纸把LED位置给堵上了,用H2testw试一试

网友:
6.8元,能有4G都不错了

楼主:
又试了下,跑了一圈,居然过了,但确实是蜗牛速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又是AI主控,而且还拿易碎贴纸把LED位置给堵上了,用H2testw试一试

那个是短接触点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个是短接触点

个人感觉,本来就是LED指示灯触点,只是后来有人发现量产不识别发现可以短接重新识别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个人感觉,本来就是LED指示灯触点,只是后来有人发现量产不识别发现可以短接重新识别到 ...

你试试把贴片LED接上去会不会亮,别感觉,实践才是真知
没做过自己不清楚别乱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