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修个江淮汽车充电器!

楼主(2020-09-30):
哥们儿的江淮汽车,过水之后慢充不能充电插上充电器就跳闸,我说可能是你车载充电器坏了拿下来看看吧!
开了一坨螺丝。
烧得惨不忍睹。估计开关管完全挂了。
主变压器个头不小!
这里挂了个芯片,估计我的能力够呛了。
这个应该负责通讯。
这个是管什么的呢?
这个也不知道是管什么呢?
洗板水刷一遍之后,烧掉的芯片还能看清型号!万幸!

网友A:
这东西多大电流?

网友:
大概380V的电压,6-8A的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东西多大电流?

明天我看看,这东西估计电流不大

楼主:
这电源设计的很烂!四圈和接口输出部位只是简单的用玻璃胶做了防水处理,装在发动机舱下部。只是它叫新能源汽车,还不如老头开的小电车设计的合理

楼主:
初级严重短路,保险都不爆!输出电容三个450v22u电压应该在400v以下。电感上标记是2kw300v左右

网友(2020-11-03):
带PFC的电源还是可以的。楼主有进展没?输出电压那么高对电源设计也很讲究。

网友:
引用 楼主:
初级严重短路,保险都不爆!输出电容三个450v22u电压应该在400v以下。电感上标记是2kw300v左右 ...

电压是400V高压

网友:
楼主烧的那个芯片是什么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