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移动300M宽带终于跑满速了。折腾记录,供后来人学习,免得走弯路。

楼主(2020-09-30):
前阵子升级了移动的300M宽带。高兴之余,开始了折腾之路。
移动送的光猫只能2.4G 无线。但自带的穿墙效果的确一流。
信号传输远。
可我家装的300M宽带,不能就这么100M来用吧。
于是,先升级路由,把家里的一堆tp syslink 斐迅直接给卖费品了。(斐迅速度快,但我用着不稳定,syslink我买的100M的老路由了,稳定性好。说实话,穿墙能力很一般)
百度后,发现新款的有小米ax1800 华为a3x pro  360v6
看评测说360 v6信号要稍好点。于是买它。
回来后,发现5G速度的确快,用ipad测试有230M。但是传输距离。都不如我的2.4G光猫。
退货,再买,华为a3xpro发热大。那我找个华为发热小的,于是荣耀pro2到手
老路由了。没想到5G 用ipad 测试能到280-330,比360 v6最新的还快。什么鬼。就用它了

再是网线。家里一堆网线。都是5类线。于是买买买,买几条6类超6类。
网卡,换。换国内名牌tplink,1000m的。

到货后有点傻眼了。
速度最快也就14 15M,偶尔跑到过20m,很少。。。。

哪的问题了。
tplink国内销量巨大。网线也是各种名牌。
有点郁闷中。再退网卡,换tplink其它型号1000m的。
还是差不多。

什么鬼呢。网卡也换了几张了。路由器现在肯定是能跑到300m,网线好几根6类名牌线。还有超6类的。

奶奶的。我就不信邪。

想起20年前做无盘服务器时,服务器都是用的intel或dlink的网卡,客户机上用的tplink。
好吧,网卡全退了。
淘一张dlink 530T网卡。今天到货了。
win10没有自带驱动。网上下载的都用不了。
包装里面有一个驱动光盘。好吧,开老台式机,把驱动复制到u盘,再安装。ok
测试,惊喜
测试了一下午。用这张网卡,网线一条一条的换。
结论是,网速和网卡关系巨大。和网线没关毛钱关系。用最细的最差的线也能跑到40m
超6类也是40m

也就是说,国内的tplink垃圾货。劣货驱逐良货

网友:
TPLINK国内名牌,确实有很多人认这个牌子。

楼主:
圾垃货啊,大家拆的tp的路由器,哪怕是中端的,v1硬件不省料,到了v2 v3 v4 v5全省料。搞了几张tp的网卡,20m都难得跑上一次,基本上在十几m,
换dlink 40m下载速度稳定。的确和网线无关

网友A:
tp的网卡现在好像都是rtl的,升级驱动应该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tp的网卡现在好像都是rtl的,升级驱动应该可以

没用,用360驱动精灵也更新驱动了。网卡是销量最高的TG-3269C,也换了几张。乱费我钱买一堆网线回来,网线也不想退了。才几块一根。
买了五六条都没用。
自我安慰一下,用了绿联的超6类线。其实和普通5类最细的线一样的速度。
关键在于网卡和路由器。路由器全千m口就没事了。一样的千m网卡,不同的品牌差距太大了。

明显dlink跑出了不止300m
40多m每秒的下载速度了。完全发挥了网络性能
dlink的网卡贵一倍不止。intel的网卡更贵。

网友B:
主板自带的千兆网卡一般不会连300M都跑不满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板自带的千兆网卡一般不会连300M都跑不满啊

老一代i5,带的100m的。主板自带的一般没问题的还有一台打雷打坏了,是1000m的,后面换成了8139
tp的8139经典网卡的确能跑满100m

网友C:
家里用了两年的500M电信了,平时下载也就5~6M每秒。。。

网友D:
移动的宽带,测速快也没用,实际应用很差
我这免费送的100m都不想用了,换啥路由都不行,直插网线到光猫试了下依然不行

网友:
TP只有还算稳定的特点了吧,其它什么都不是,真要买,要买新型号的刚出来的,后来会越来越缩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家里用了两年的500M电信了,平时下载也就5~6M每秒。。。

升级一下了,不然乱费这500m了。电信的500m可是有满500m的。下载速度60m以上。路由,网卡,看是哪的事。网卡便宜。全千m路由也不贵,100多点点,我是不到200块升级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移动的宽带,测速快也没用,实际应用很差
我这免费送的100m都不想用了,换啥路由都不行,直插网线到光猫试 ...

我这就是用的移动的,速度可以啊。下载40m很快了。玩游戏看电影从不卡。最开始怎么搞都只有最多10m的下载速度。后面换斐迅的路由器,就很快了。但是斐迅之前一直不稳定。所以果然入手360 v6
360 v6到手,用手机电脑还是只有最多100m,平常70,80,
但神奇的是,苹果ipad 却稳定230以上。
这就怪了。不甘心啊,总不能平板都有230m,台式电脑才100m。
所以折腾升级。终于找出原因。
最后用的华为pro2路由加dlink 530t千m网卡。网线随便哪条都行的

网友:
i350-t4你值得拥有

网友:
操作系统也有关系的,目前感觉是Win10性能好一些,我用的技嘉360板载网卡,没任何问题。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这就是用的移动的,速度可以啊。下载40m很快了。玩游戏看电影从不卡。最开始怎么搞都只有最多10m的下载 ...

我这所有设备,包括手机/平板/电脑速度都不行甚至有的网站打不开,以前的长城都比现在强
换到联通的宽带下所有问题全部不再存在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这所有设备,包括手机/平板/电脑速度都不行甚至有的网站打不开,以前的长城都比现在强
换到联通的宽带 ...

移动的过滤很厉害,有些网站打不开,拨打10086骂人就好了!

网友:
pci 理論速度是達不到的,用pci-e網卡,你的電腦太老了。你的機器的速度決定了網速。
多學電腦理論,你這退來退去都是快遞賺錢。

网友E:
确实,不过楼主也没说完全,我前阵测速发现网线也很有影响,首先普通线跟监控线区别就很大,监控线一换上网速直接就满了,什么硬件都一样的情况下,其次操作系统跟网卡也很有关系,同样的硬件用win10和win xp不一样,测速网站speedtest和360测速也不一样(百兆接入环境下前者只到50兆后者能到100兆不知为何)。路由器就不说了,基本上如果只用原厂系统的情况下,个人认为思科或者华为更稳妥,现在买主板基本上只认集成英特尔网卡的(现在这台华擎b85的机器就是当年看中唯一集成 i217v 的主板,网卡就很给力,其他很多型号包括华硕技嘉都比这配置更高,就因为看不起它们的网卡所以没要)。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这所有设备,包括手机/平板/电脑速度都不行甚至有的网站打不开,以前的长城都比现在强
换到联通的宽带 ...

移动的问题在出口上,当然过滤它是肯定过滤了的但不是问题的源头,为啥楼上兄弟换联通就完全好了,就是因为电信联通都有自己的固定骨干网和公网出口,这个每年维护是要花巨大费用的,移动是做固网太晚,资源早已被两大运营商抢占殆尽,没办法有钱也只能吃点那两家的剩菜,至于广电这家运营商主要的收入来源在版权上,所以它的固网资源主要来自于跟电信合作,重的是质量而非赚钱,所以在访问上就明显比移动要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确实,不过楼主也没说完全,我前阵测速发现网线也很有影响,首先普通线跟监控线区别就很大,监控线一换上网 ...

我系统是win10 路由华为pro2,我也只用华为华硕。思科二手不想要,新的太贵了。低端 也不想买我这测试,几米的线,的确最差的和最贵的完全没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