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新入了个向日葵插座,怎么设置错开启动呢

楼主(2020-09-30):
有2台电脑,同时启动的时候感性负载,启动电流比较大,只有一台能启动,有时候又可以同时启动
感觉应该是插座拖不动,想在其中一台上设置下开机信号后延时(比如2秒)后启动,有一天主板是b360m 有一个是老的g1840平台

网友A:
不是感性负载,是容性负载   开机瞬间电容充电电流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感性负载,是容性负载   开机瞬间电容充电电流大

就是啊,又没法错开启动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是啊,又没法错开启动呢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1&abbucket=1#detail来电延时启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79.48475950dMbFcI&id=626078324551&ns=1&abbucket=1# ...

看来得投入硬件啊

网友:
我遇到的是一个空开带两台电脑,容量不足,一送电就跳闸,换个大容量空开就好了             你的有可能是线太细,压降大,更换插座电源线试试吧,也有可能是干扰导致

网友C:
两台电脑,难道双手同时按下开机键?如果只用一只手,就可避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两台电脑,难道双手同时按下开机键?如果只用一只手,就可避免了。

。。。这个插座这个是手机上外网都可以开机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插座这个是手机上外网都可以开机的

电脑可以设置成通电即开机,不需要手动按键,我机箱按键坏了应急都接个插线板这么解决

网友:
买个二手时间继电器,几块钱的就可以,10秒~1分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脑可以设置成通电即开机,不需要手动按键,我机箱按键坏了应急都接个插线板这么解决 ...

这个倒是设置好了

网友D:
这插座标称电流是10A,2500W的功率负载,两台普通的电脑肯定是够的,两台电脑没办法启动很可能是你插排或者墙插问题,线损过大。
如果电脑功率过大,可以加个接触器中继送电,向日葵控制接触器

网友:
看了这个帖子我想笑,在一个开关电源上讨论感性和容性。

网友:
cos={}p/f    有符号打不出来,自己学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插座标称电流是10A,2500W的功率负载,两台普通的电脑肯定是够的,两台电脑没办法启动很可能是你插排或者 ...

我晕,找到问题,其中一个主板的bios不能保存来电自启动,复位了
————————那个惠普的主板开启了来电自启动设置也无效。。。我晕
——————————最终是电脑需要休息几分钟,放完电,点开机才有效

网友E:
主板开通来电自动开机。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主板开通来电自动开机。

实际情况只有试了才知道
得多等几分钟,不然主板不听使唤不会动作得

网友F:
根本原因是电脑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根本原因是电脑有问题。

对头 就是电脑问题,没有经验

网友:
谢谢分享,偶也没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