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电池折腾篇

楼主(2020-09-30):
  前传:原车骆驼电池用了4年多,前3年跑得多,每年9K多公里。最后一年少用车,1周1次,30多公里。后出现要2次,3次打火才着。估计坏。所以2019.6月换下图的王牌电(质保18个月),才用1个多月,也是1周1次30多公里。又出现要2次,3次打火才着。。后自己弄了个12AH铁锂,经常开引擎盖,并联打火,1次打着,凑合用。
正传:2020.9月25号上午,拆电上楼补电,14.4v充7小时,结束时仍有0.4A充。下午装车,竟然在并联铁锂下,打3次不着火,撤了铁锂,打2下才着,好意外,刚补电啊。到9月29号,打400111…客服。9月30号上午,我正在折腾法拉电容,准备启动用。有人来电说,意思是:拆王牌回去补电,若弄好,收30,若弄不好,免费换新。我答应了。下午,有人来拆下王牌电,先给我装个旧电用,结果装好后,打2次不着,他再并联一块电(可能是铁锂,没看清),还是打不着,他说启动机坏了。后来再打一下,着了,一分钟后熄火,再打1次,也着。他收工具走人,我回家,半小时后用车,1次不着,2次着了。走了9公里,熄火1分钟,再打1次着,再走4公里熄火,1小时后,再打,1次着。明天10.1,用车,再观察。
下图都是今早拍的,电容,补电。有些匆忙。
以前测过,这电容漏电,充15V多,隔3,4天就到12Ⅴ,8.4v估计不掉了,已放了3,5个月。
最后请教:
1)结合下图,我车到底是否有软故障?比如:启动机确实有点问题。
后记,客服不错,几小时前还来电问,5天后再回访。
补充:打不着火时仅仅有‘嗒′一声,无‘咔咔咔…′响

网友:
启动有没有力嘛,再来量启动时电瓶电压,掉的严重肯定是电池不行,反之可能启动机有问题了!

楼主:
听声音,启动不算很有力,之前并12AH,很有力。一个人不好测启动压降。回头试试并电容。
补图,小心。

网友:
杂牌电池靠不住啊!!

网友:
我的摩托和你汽车的情况一样,然后化油器 启动电机机 火花塞全换了,结果是点火器坏了。

楼主:
补充一下,打不着火现象:仅仅听到‘嗒′一声。类似继电器吸合。不是‘咔咔咔…′响那种,所以可能电瓶还没处于大电流放电状态。我奇怪:为啥多打几次就行。过一夜,10.1号早上用车,打第三次才着。
但之前并13.3Ⅴ铁锂,一次可打着,声音有力。回头我试试并电容。刚测还有14.4Ⅴ,似乎还行,漏不多

网友A:
看描述 还真有可能启动机坏了 而且是时好时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描述 还真有可能启动机坏了 而且是时好时坏。

已编辑,之前并13.3Ⅴ铁锂,能一次着。
谢,先怀疑它。

楼主:
冷车下,打几下,若跑7,8公里,能改善,1次或2次能着。头好蒙

网友:
按楼主的描述,蓄电池应该没有问题,车反而有问题
启动时听见嗒一声,启动机不转,一般是启动机继电器出了问题,接触不良导致启动机供电不足
车辆启动发动机没谁说必须一把打着啊,如果发动机曲轴达到发火转速而启动不了,应该检查发动机是否出现故障

楼主:
刚看到个视频,列出打火不着,涉起动机的3种情况。其中,情况2与我车一样,视频说用锤子轻敲起动机,可以起动。

楼主:
10.1号用车后,车停了约48小时,今晚要送丈母娘回家,鉴于10.1号要打火3次才着。这次先并电容(14.2ⅴ)再打火,1次着车,干脆有力。回家再测电容,14.4V,比原来还高0.2Ⅴ。
起动机哪里故障?难道原电瓶不够电,使线圈产生磁力不足已使主触点闭合?但吸合线圈回路用电不会多吧。还是蒙

网友:
启动机启动包,就是启动机里面的继电器

网友B:
如果你并联电容每次都是一次着车那可能是电瓶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并联电容每次都是一次着车那可能是电瓶问题,

车停了2天,昨天下午,师傅说原王牌电瓶好的,也没补过电。过来换回电池,收了30元。换前检测,见下图。给我使用的电瓶试打火,竟然1次着,5秒后熄火,再打,却打2次才着。估计启动机哪有点问题。换回王牌电,1次着火,没再试了。结果已比较明显,车问题。只是这个检测值让我存疑,比标注值高出好多。

网友:
看个内阻就行,及静态电压

网友:
引用 楼主:
车停了2天,昨天下午,师傅说原王牌电瓶好的,也没补过电。过来换回电池,收了30元。换前检测,见下图。 ...

AH是容量,451A是放电电流,二个不同参数.另外,超级电容充电不是以秒为单位的吗,你这个电容都有8点多AH了,感觉像铁锂电池了啊

楼主:
哦,写错了,不是AH,是A。CCA值350A,另一个380A
想问:标注350A,测出来450A,靠谱么?还是旧电池。

网友:
启动机主触头接触不良

网友:
7毫欧的内阻电池没问题,把启动机拆了检查一下主触电吧,估计挫一下问题就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