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菊水PAN35-5电源显示CC故障维修+校准

楼主(2020-09-30):
前几日闲鱼买了个坏的菊水电源,根据卖家提供的视频故障现象为上电显示CC,无输出,按下LIMT可以进行电压电流预设,跟掌柜简单谈了谈240大洋拿下,就是下面这货

这是已经修好的样子,电源比较旧了,跟刚打过仗一样

内部的样子(借用别人的图,维修前忘了拍照,照片都是后后来补的)
电源是PAN35-5的不带A

屁股是这种螺丝,不是PAN35-5那种压线端子的

取下外壳

原机是110V的电压设计,上家已经跳成220V了,但是无奈的是卖家跳错线,利用了两个100V的绕组,无奈又改成220V
方法参考下图

菊水特色,一个很大的电感

调整管和滤波电容

两颗63V10000uf电容,用料很奢侈

整流和电压跟随部分

功率管

控制板

显示+调整板和带A的略有不同,但是可以互换使用

别人的图也发的差不多了,开始步入正题
原始故障是,按下预设电压调整正常,但是电流能调到负10A至正15A这明显不对

先测了一下运放的供电都正常,VREF参考电压-10.6V也正常,受限怀疑U4 UPC812损坏导致,更换UPC812后故障依旧
又经过很长时间的跑电路,分析,后来检查出一个贴片电阻R35开路损坏,随即更换。
因为分析电路,判断运放状态多次拆装运放,导致运放焊盘处的连接线和焊盘断开了,没办法只能飞线接上了

更换后电流能从0起调,按下output开关CC灯和CV灯同时亮起,间隔1-2秒后电压能缓缓从0上升至预设电压,到达预设电压值CC灯熄灭,降压又能很快的下降。
带很小的负载就一只亮CC,电压也上不去了。这个故障就更摸不着头脑了,因为搞不清楚排线定义,也只能从运放下手。
测了测运放的各路电压都比较正常,怀疑是贴片电容漏电导致,毕竟这电源也有些年头了,随即吧所有的电容测了一遍但是并没有发现异常。
又把所有的贴片电阻加焊一遍,上电后故障依旧。无奈只推电路,运放控制电路如下;

分析了一下电路,因为CC灯点亮TP4电压只有1伏不到,误以为是TP4拉低运放电压导致输出电压上升缓慢,随即拆下CR5
CR5代号A3查了一下资料全称1SS181 资料如下;其实就是两个二极管

随即拆除CR5短接上侧二极管,果然电压调节正常,试了一下电流调节也正常,然后太大意了,没带负载,直接把万用表打到电流10A档短接输出
只听“啪”的一声,电源电压变0v并且ALARM灯亮起,关闭电源再打开电源,ALARM灯熄灭但是电压怎么也不输出了,后来检查了一下,大管旁边的保险丝报销了

手里的保险丝没这么大,只能把铜箔上的阻焊绿油挂掉一些,直接焊板子上了
仔细分析了一下电路,短接CR5就相当于把恒流功能屏蔽了,短接输出自然就烧保险了,无奈又恢复CR5,但是新的故障有出现了
电源电压怎么调都不输出了,CC灯和CV灯同时亮,测TP3也是高电平,后来跑了跑线路,发现A点电压总是负电压,而这一路刚好是驱动大管的驱动电压
后来有跑了跑电路发现接在A点还有一个二极管CR9出现轻微漏电,在线测却又测不出来,随即拆掉CR9 电源恢复正常。
简单测试了一下功能没问题,恒压恒流都正常,但是误差太大需要校准

打开电源电位器下面的盖子,会看到11个电位器 功能分别是
1;输出电压值校准
2;不详
3;不详
4;电压输出上限
5;电压表校准
6;电流输出上限
7;电流表校准
8;预设电流校准
9;OVP粗调
10;OVP细调
11;OVP设置

以上是个人测试得出的结论,仅供参考。如有不对请大家斧正

校准前吧S- S-跟输出正负短接起来,如下图如果是PAN35-5A则需要把SENS开关弹起来,不然怎么校准都有电压偏移

校准过程略过,普通的万用表,校准后误差正负一个字

最高输出36V留1V线补

因为电流校正不是用的这块表校准的,用这块表测量输出误差较大,也不知道那块表更准

最大输出设定5.5A,其实还可以更大一些的

至此本次维修结束,耗时1天。END。。。。。。。

菊水PAN35-5A故障电源修复:https://www.mydigit.cn/thread-268841-1-1.html

网友A:
这外观看不下去啊,楼主给翻新一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外观看不下去啊,楼主给翻新一下吧!

有这个打算 哈哈

网友:
外壳重新补漆

网友B:
楼主万用表不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万用表不少

表是有好几块,但是精度都一般,要是有台式万用表就更好啦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申精

谢谢,只是记录一下维修过程 网上关于菊水的维修案例太少了 发出来给大家做个参考

网友:
无私奉献,好人。

网友:
引用 楼主:
表是有好几块,但是精度都一般,要是有台式万用表就更好啦

可以留意一下,搞台二手的6位半挺爽的

一直想弄一台经典的34401,太保值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表是有好几块,但是精度都一般,要是有台式万用表就更好啦

闲鱼上500块的五位半台表多的是,买买买

网友:
这电源用料好啊,修好是个好工具

网友D:
这种货越来越少了,料足坏的少资料也就少。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货越来越少了,料足坏的少资料也就少。

是的,找遍全网也没找到什么有用的资料,只能自己研究

网友E:
菊水的设备,资料少的可怜。根本找不到电路图,修这个得有很深的电路知识功力。

网友F:
虽然做工很好 但是这个电压这个电流要自己修还是低分辨率表头 我宁愿选30v5a的国产线性电源100块差不多了

网友G:
看不懂,但是不影响我看完,佩服楼主这样技术雄厚的人

楼主:
引用 网友E:
菊水的设备,资料少的可怜。根本找不到电路图,修这个得有很深的电路知识功力。 ...

线性电源原理都大同小异,只是需要一些时间和耐心去寻找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虽然做工很好 但是这个电压这个电流要自己修还是低分辨率表头 我宁愿选30v5a的国产线性电源100块差不多了 : ...

国产电源用也没什么问题,只是操作不如这个便捷,而且那种粗调+细调的用不习惯,还是多圈的更容易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G:
看不懂,但是不影响我看完,佩服楼主这样技术雄厚的人

谢谢帮顶 只是记录一下维修过程 黑遇到类似故障的朋友一些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