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全网首拆!中兴mesh千兆双频路由器ZXHN Z503

楼主(2020-10-01):
没有查到拆机,只好自己上了。对这颗中兴自研cpu,比较有兴趣。

包装:

外观:

铭牌:

一颗螺丝固定,拧开后轻松打开:铝制散热片,以及主板全貌。

继续拆,两个pcb天线:

主板背面屏蔽罩,打开里边没有芯片,因为都在正面嘛。

最后附上芯片细节:

cpu:
CPU
 高性能的 ARM Cotex A9双核处理器
 工作频率达到1000Mhz
 ARMv7架构,支持32位ARM指令、16位和32位Thumb代码、8位Java代码
 内置32KB I-Cache,32KB D-Cache
 256KB L2-Cache

DDR特性
 DDR接口
 1600/1333/1066/800Mbps@DDR3速率
 1600Mbps@DDR4速率
 支持8/16bit DDR位宽颗粒
 支持最大8Gb容量

PON业务加速
 GPON模式,2.5G的GPON接入功能,下行2.488Gbps,上行1.244Gbps
 EPON模式,1.25G的EPON接入功能,上、下行各1.25Gbps
 P2P模式,1.25G的接入功能

业务接口
 1个EPON PON/GPON PON/ P2P UPLAN Serdes接口
 4个GEPHY UNI以太网口
 1个8.192/4.096/2.048/1.024/0.512 MHz  硬件接口
 1个1PPS+ToD接口
 支持RGMII接口
外设接口
 1个DDR4/3+PHY接口
 2个PCIE2.0 RC接口
 1个USB2.0 Host/Device接口
 1个USB3.0 Host接口
 1个SPI Flash接口
 1个USIM接口
 2个UART接口
 2个I2C接口
 1个SSP接口
 1个JTAG1149.1接口
 1个SD/MMC接口
 不少于16根GPIO
 不少于4个外部中断

BOOT模式
 支持UART IROM BOOT
 支持NANDFLASH IROM BOOT
 支持SPI-Nand IROM BOOT
 支持SPI-Nor IROM BOOT
 支持安全BOOT

低功耗模式
 支持时钟关断功能
 支持根据应用场景选择不同的工作时钟
 支持通过软件配置改变PLL的输出时钟
 支持CPU睡眠唤醒
 支持DDR低功耗模式
 支持PCIEPHY、USBPHY、GEPHY,PLL等Powerdown模式
 支持G987.3定义的GPON低功耗功能
 支持符合CTC2.1规范的EPON低功耗功能

封装
 ZX279128S采用FBGA-529 pin阵列封装
 封装尺寸15mm X 15mm,pitch 0.5mm。
其他特性
 芯片内含多个32位的timer(Cortex-A9自带1个timer)
 芯片内部集成POR
 芯片内部集成VDT,监测芯片供电状态
 内置温度传感器

ram:
1Gb        A3T1GF40CBF-GM        64Mx16        1.5V        DDR3-1600        FBGA-96        MP

rom:1Gb,其它自行比对
wifi 5g:mt7613aen,没功放,没资料。
wifi 2.4g:大概就是2t2r 300m,没功放,基本不用2.4g没必要查了。

2台mesh效果之后再测。

网友A:
mtk还无功放,也就是相当于围着炉子上网的程度,隔一堵墙都废

网友B:
整体覆盖范围太小了,不值得玩的一款路由器了

网友:
我觉得中兴应该像华为麒麟,快点研发中兴手机努比亚主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mtk还无功放,也就是相当于围着炉子上网的程度,隔一堵墙都废

这个芯片据说内置pa信号等同于7615,实测也还可以,隔一个墙还凑合。
另外主要是组mesh用,信号这个程度够用了。
稳定性也行,运行40多天没重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整体覆盖范围太小了,不值得玩的一款路由器了

不值得玩是肯定的。玩还得是op。

网友C:
价格有点尴尬,海康的比它便宜一半,带外置功放。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价格有点尴尬,海康的比它便宜一半,带外置功放。

这个小黄鱼上大概100一个吧

网友:
zx279120    zx279112     zx279122    zx279127    zx279128好像看到过的现在有这几种型号

网友D(2020-11-05):
请问登陆用户名是admin还是user?看黄鱼上有人说是user登陆使用受限

网友:
CPU部分能达到BCM4709的水平了,但是无线和交换还差点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登陆用户名是admin还是user?看黄鱼上有人说是user登陆使用受限

user,配置并不会受限

网友:
引用 楼主:
user,配置并不会受限

哦哦,那值得买吗?黄鱼上80多

网友E:
请教这款机器怎么开Telnet?系统好像是中兴定制的,找不到固件的资料

网友:
呼叫大佬,是否值得买呢?

网友:
公发移动版,也是方便不用布线,电脑版里面有专家模式可以直接无线中继设置也简单,我记得还有一个增强模式一般都是默认普通模式,开起来会无线增强超频

公发移动版

公发移动版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请教这款机器怎么开Telnet?系统好像是中兴定制的,找不到固件的资料

基本上都是在背面有进入账号密码,设置简单拉到底部有电脑模式 不需要开Telnet

网友:
引用 网友F:
基本上都是在背面有进入账号密码,设置简单拉到底部有电脑模式 不需要开Telnet ...

能进Telnet的话可玩性会高很多吧?
另外这个机器的WAN口设置我服了,网络不通的情况下他会自己变的。。
我的光猫在弱电箱,各根网线也在弱电箱汇聚,所以只好用光猫拨号,这个路由丢客厅开WIFI ,
为了能获取原生IPv6,我设置路由的WAN为桥接,实际就是做无线AP使用了,
问题在各大运营商的宽带拨号都是会隔段时间自动断开重连的,我测试了光猫断网的时候,这个路由设置器wan口桥接模式会自己变回去DHCP模式,这有点自作聪明了

网友(2020-12-26):
联通版的Z507,外形一样,不知道硬件是不是也一样

网友:
最近正好也搞了两台Z503,没有发现有Mesh功能啊,只看到可以设置为桥接,楼主有研究出来两台怎么设置Mesh吗?